请较51反汇编工具ida61的入门方法

楼主(2013-02-23):
使用大是IDA61绿色版,不知道该如何开始进行反汇编的使用.
而且这个bin文件的从0到4096h地址全部是空的,用UltraEdit看是以"00"填充的,在5204h到ffe5之间的地址内容填充的是"ff",其余地方有内容,请问要用这个工具来发汇编怎么入手?
同时请问哪种编译器编译完后的文件能是这种格式?内容大小到了地址ffffh?

网友A:
用IDA反汇编hex文件的话只要选好处理器类型和存储器大小就可以反汇编出汇编代码了。。反汇编bin的话没有试过。。

网友:
能反汇编PIC的吗

楼主:
有PIC的,但是连最基本的我都不会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DA反汇编hex文件的话只要选好处理器类型和存储器大小就可以反汇编出汇编代码了。。反汇编bin的话没有试 ...

能指点指点基本的使用方法吗?我选择上老是出错.

网友:
启动ida6.1后
菜单栏---File ----open 然后找到你要反汇编的hex文件
会出现下面这个选择框:

在下拉菜单选择处理器类型(Processor type)为: inter 51 series: 8051

然后按OK.会出来选择存储器大小的页面。。

我一般选AT89S8252(RAM = 256)  当然也可看你的实际情况选择 。

再按OK。就出反汇编代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