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遥控器上用的小而且便宜的液晶屏

楼主(2013-02-23):
最近有个项目  需要遥控器上那种小的液晶屏  要便宜的   51单片机能驱动的    我在淘宝就查到了1602  可是似乎要8块多钱  还是觉得小贵啊    哪位童鞋知道还有什么更便宜的吗  麻烦推荐型号和购买地址

网友:
什么遥控:

网友:
段码屏,量大直接定做更便宜。

网友:
遥控上用LCD段码的

网友:
推荐液晶模块卖场,挺便宜的

网友:
定做吧,量大的话价格还低

楼主:
还处于研发阶段   开模的话太贵了

网友:
研发阶段不考虑成本,买一个最现成儿的,时间最重要。

网友:
有量就便宜,可以定制

网友:
楼主都没说什么控,模型遥控还是红外遥控,不一样的,模型控基本要选择点阵,红外要省电绝对的定制段码

网友:
段式液晶最便宜,不过一般要定制才合用

要不就买标准的12232、1602也便宜就是块头大,,,这 液晶特卖场 有个 mini版的1602也便宜,不知道还有没有了,值得你考虑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4876146349

网友:
找一些外壳的厂家,有些是可以提供段式液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