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移动硬盘不能启动,一直发出启动瞬间的那种声音

楼主(2013-02-23):
我靠……救命啊……玩砸了啊……
朋友的一个移动硬盘。。HITACHI的……盘芯也是……1TB USB3.0的,USB座子捅烂了让我修。。
换那个座子还得上淘宝邮,于是乎就在本地买了个科硕的移动硬盘盒。。(主控INIC3609PL)
装上去之后,就一直是哒~哒~的声,不出盘符,USB被拉到4.85~4.75V,通过外部供电,5.04V,还是那个动静,排除供电不良。。
换回原来的硬盘盒(主控JMS539),结果竟然也是这个动静了(之前是能识别能用的!就是USB座子烂了。。)

就是硬盘启动瞬间磁头出来的那个声音……能听到硬盘电机在转,但是磁头一直都是哒哒的……不出盘符…………

感觉上就像是硬盘在反复的启动(指磁头,盘片电机是匀速的)

求大神啊啊……我麻爪啦~~~~这是硬盘挂了吗?!!???!?!!?!?!还有救吗!??!怎么搞啊!??!?!?!

附件里是录音……解压后wav,手机录的,声太小,放大之后噪音比较大,但能听到那个声音。。

网友A:
如果不是供电的问题,就是磁头被卡住了。。。和我之前磁头卡住那个硬盘的声音很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供电的问题,就是磁头被卡住了。。。和我之前磁头卡住那个硬盘的声音很像哦~ ...

怎么会卡住呢?只能送数据恢复中心了?自己是否有解决的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会卡住呢?只能送数据恢复中心了?自己是否有解决的可能?

上次我就是用的好好的自己就卡住了。。。你在用其他硬盘盒或者直接挂在主板上试试吧~如果还不行就送修吧,开盘看RP,如果不用换磁头费用不会很多,换磁头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我就是用的好好的自己就卡住了。。。你在用其他硬盘盒或者直接挂在主板上试试吧~如果还不行就送修吧 ...

这种状态下加电开启,磁头会不会划伤盘面呢?(磁头到底是“困在家里了”还是“被关门外边”了?)
台式机收起来吃灰了。。明天试试吧。。
送修的话大概得多少大洋啊?你那个是怎么搞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状态下加电开启,磁头会不会划伤盘面呢?(磁头到底是“困在家里了”还是“被关门外边”了?)
台式 ...

上次我的是磁头松脱卡在磁盘中间了,盘面有划伤。。。据说深圳便宜些,开盘500就能搞定了吧

网友B:
怀疑捅烂之前就已经坏了(想想看~USB座子都能捅烂,他到底对硬盘做了什么??)
让你修,最后修不好嫁祸给你………………

我平时见到这种事情,如果不是关系很密切,基本都说技术不够修不了(如果修好了但是有缺陷,好吧~ 就晋升为他的终生售后了)

网友C:
盘片个人可以任意打开,我一块硬盘为了观察磁头读取的动作还特意开盖后观察其运行,然后装上工作至今还在安全使用。稍微注意下卫生条件。

网友D:
我有个硬盘也是这样 明明支持USB30 就是没法启动 放到USB20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我的是磁头松脱卡在磁盘中间了,盘面有划伤。。。据说深圳便宜些,开盘500就能搞定了吧 ...

问了下修硬盘的说1TB恢复数据要1600,而且盘修不了。。于是乎我就自己开盘了,发现磁头没有卡住,而且好好的放在“起落架”上,这个硬盘不转的时候,磁头似乎不是放在盘片里侧的,而是放在盘边上一个塑料架上的。。
通电后磁头在反复的运动,似乎是想读取什么但失败了然后不断的重试。。
磁头损坏?还是什么?我怎么搞比较好?感觉似乎没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盘片个人可以任意打开,我一块硬盘为了观察磁头读取的动作还特意开盖后观察其运行,然后装上工作至今还在安 ...

我自己开盘了,发现磁头没有卡住
通电后磁头在反复的运动,似乎是想读取什么但失败了然后不断的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捅烂之前就已经坏了(想想看~USB座子都能捅烂,他到底对硬盘做了什么??)
让你修,最后修不好嫁祸给 ...

不是,这个USB座子设计有问题,而且没有那么烂,只是稍微变形接触不良,但因为外形十分奇葩,所以还不如直接换硬盘盒。。
另外这活是我自己手欠揽的…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硬盘也是这样 明明支持USB30 就是没法启动 放到USB20上就好了

试了……一样,也尝试接台式机了,还是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了……一样,也尝试接台式机了,还是一样…………

建议尝试去修理。检查主控板和磁头,应该是双盘片的吧。

网友:
就是USB接口接触不良,我以前遇到过,接上电脑后用手压住两端的USB口如果能启动就换个硬盘盒或修电脑的USB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尝试去修理。检查主控板和磁头,应该是双盘片的吧。

恩恩,是的,双盘片的,问了,说恢复数据要1600大洋……盘修不了。。。。只能自己整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恩,是的,双盘片的,问了,说恢复数据要1600大洋……盘修不了。。。。只能自己整了。。。。 ...

哥们,在我们日常这种环境下开盘,盘肯定完了
磁头反复复位应该是供电不足的表现,先换个好点的数据线插到台式机上试试
如果能用的话,在情况没有更糟之前把数据都拷出来
没有超净工作室的情况下打开硬盘,老兄你是怎么想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供电不足,在前边USB口就不行,换到后面的USB口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在我们日常这种环境下开盘,盘肯定完了
磁头反复复位应该是供电不足的表现,先换个好点的数据线插 ...

我在保鲜袋里面开的。。
而且是朝下打开。。
不是供电不足,外部供电,直接插台式机里面,都试过了,一样。。
我已经打算买个新盘了。。反正就400块。。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了下修硬盘的说1TB恢复数据要1600,而且盘修不了。。于是乎我就自己开盘了,发现磁头没有卡住,而且好 ...

磁头有没有伸到盘片里面去啊~不排除磁头损坏的可能。。。最好你再确认一下供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头有没有伸到盘片里面去啊~不排除磁头损坏的可能。。。最好你再确认一下供电问题 ...

有伸到盘片里面去,并且来回的移动,但很明显是一直在“重试”着什么东西。。可能是磁头损坏啊,过去读不到东西才一直晃的。。我打算直接买个新的了。。400大洋当交学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伸到盘片里面去,并且来回的移动,但很明显是一直在“重试”着什么东西。。可能是磁头损坏啊,过去读不 ...

应该是磁头坏了~或者是板子有问题但是可能性很小。。。买个新的去吧,这年头硬盘质量真的越来越差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在保鲜袋里面开的。。
而且是朝下打开。。
不是供电不足,外部供电,直接插台式机里面,都试过了,一样 ...

没有重要数据就算了吧
如果不幸还有下回,记得保鲜袋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重要数据就算了吧
如果不幸还有下回,记得保鲜袋也不行

嗯,哈哈,那肯定的,我这是抱着中彩票的心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