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请教:金升阳dcdc模块输入接反会烧吗?

楼主(2013-02-23):
手里不多,不敢冒险测试,请知道的朋友告知,谢谢。

网友A:
拿万用表的蜂鸣档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会的可能性大,有钽电容什么的,人云亦云 楼主还是自已试一下,这就不要省了!  给金升阳打电话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万用表的蜂鸣档测一下就知道了

万用表显示M欧姆级别,觉得有问题。但是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的可能性大,有钽电容什么的,人云亦云 楼主还是自已试一下,这就不要省了!  给金升阳打电话也不错! ...

恩,明天早上给他们打个电话吧。

网友C:
应该会的.
为了提高效率,输入就不接二极管防反接.
这种电源一般安装在的PCB上, 碰上接反的机会非常少, 本来就不需要防接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会的.
为了提高效率,输入就不接二极管防反接.
这种电源一般安装在的PCB上, 碰上接反的机会非常少, 本来 ...

测试2405s的模块式输入23V多,输出就4.6V了,觉得如果电路板上接二极管的话,电压不够啊。
看来只能输入端反向并接个二极管了,然后在前面再接个保险丝。只能是接反了,烧保险丝了。

网友:
应该会坏的,还是不要试了,没有意义的事情,使用时当心就行

网友:
大家用的时候还要注意输入端口的 cap 和 输出的cap 都要近一些

网友:
会的,我用过0505的隔离。很容易烧掉,不管是正向的尖峰干扰,还是上电瞬间,坏的挺多的。

网友(2013-04-15):
胆电容接反会烧,甚至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