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不做时序约束,对实际编译出来的程序会否有影响

楼主(2013-02-24):
输入时钟是60M,没做时序约束,编译后就把程序写进CPLD中,这个对输出要求的结果有没有影响的,会不会产生很大的延时

网友:
对于卑微的学习党,我终于找到同胞了,做了时序约束,内部走线会变的,对于高频的话,需要控制延时,那就做时序约束。低频,延时一般都可以接受,一般不需要做时序约束。60M的话,我想是不用做了,如果倍频了,还是做一下吧。学习党,坐等大神。。。。。。。

楼主:
谢谢了,CPLD/FPGA是自学的,学习资料要么就是太深奥要么就是太肤浅,没找到一份可以STEP BY STEP的

网友:
如果有 2 家 FPGA或CPLD 厂商,一家天天吵要做,另一家却无所谓,你会选择那一家?
如果有 2 家 FPGA或CPLD 厂商,一家如果高速时必须做约束,另一家无所谓,你会选择那一家?

使用低成本及低速LE或MC当然要做时序约束.
或者软件太笨,无法判断及排除程序架构,必须手动加入约束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