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扩展单片机端口,求教

楼主(2013-02-24):
想用fpga扩展51单片机端口,用8个单片机io口控制fpga的32的io口,有啥好思路吗?想半天都没啥好办法!只是为完成这件事情(毕设),不是有啥实际应用!!   spi,iic啥的都不行啊!!其他的就不知道了,大虾们指导指导啊!!

网友A:
51算了,拖拉机配个法拉利发动机也跑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算了,拖拉机配个法拉利发动机也跑不快

给点思路也啊!没想跑多快,能点个灯,数码管啥的就行

网友:
扩展个IO有必要用FPGA么?老师出的这个毕设太没意思了。FPGA做个译码器就可以了。5个IO就可以译码出32路了。剩下的3个IO可以做输出控制或者数据锁存之类的。太尼玛简单了

网友:
这题目还真是吃饱了撑的…………

级联几个595就行~~~

网友:
通过另一个辅助单片机来实现IO扩展也可以的啊 ,主MCU可以和辅助单片机 I2C  UART SPI 通讯

网友B:
自定义方式呗,4位数据宽度,1位地址/数据,1位写/读,1位RDY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做几个锁存器出来。。。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大虾。。。。。

网友:
串口转普通IO不是也可以么?

网友:
楼上,各种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定义方式呗,4位数据宽度,1位地址/数据,1位写/读,1位RDY

module ym416(a,en,rw,g1,g2,y1,y2);

input [3:0]a;   //data
input g1,g2,en,rw;

output [15:0]y1;
output [15:0]y2;

reg[15:0]y1;
reg[15:0]y2;

always@(a or g1 or g2 or en)
begin
        if(en==1)
        begin

                if(g1==1 && g2==0)
                begin
                        case(a[3:0])
                                4'b0000:y1[15:0]=16'b1111111111111110;
                                4'b0001:y1[15:0]=16'b1111111111111101;
                                4'b0010:y1[15:0]=16'b1111111111111011;
                                4'b0011:y1[15:0]=16'b1111111111110111;
                                4'b0100:y1[15:0]=16'b1111111111101111;
                                4'b0101:y1[15:0]=16'b1111111111011111;
                                4'b0110:y1[15:0]=16'b1111111110111111;
                                4'b0111:y1[15:0]=16'b1111111101111111;
                                4'b1000:y1[15:0]=16'b1111111011111111;
                                4'b1001:y1[15:0]=16'b1111110111111111;
                                4'b1010:y1[15:0]=16'b1111101111111111;
                                4'b1011:y1[15:0]=16'b1111011111111111;
                                4'b1100:y1[15:0]=16'b1110111111111111;
                                4'b1101:y1[15:0]=16'b1101111111111111;
                                4'b1110:y1[15:0]=16'b1011111111111111;
                                4'b1111:y1[15:0]=16'b0111111111111111;
                        endcase
                end
                else if(g2==1 && g1==0)
                        begin
                                case(a[3:0])
                                4'b0000:y2[15:0]=16'b1111111111111110;
                                4'b0001:y2[15:0]=16'b1111111111111101;
                                4'b0010:y2[15:0]=16'b1111111111111011;
                                4'b0011:y2[15:0]=16'b1111111111110111;
                                4'b0100:y2[15:0]=16'b1111111111101111;
                                4'b0101:y2[15:0]=16'b1111111111011111;
                                4'b0110:y2[15:0]=16'b1111111110111111;
                                4'b0111:y2[15:0]=16'b1111111101111111;
                                4'b1000:y2[15:0]=16'b1111111011111111;
                                4'b1001:y2[15:0]=16'b1111110111111111;
                                4'b1010:y2[15:0]=16'b1111101111111111;
                                4'b1011:y2[15:0]=16'b1111011111111111;
                                4'b1100:y2[15:0]=16'b1110111111111111;
                                4'b1101:y2[15:0]=16'b1101111111111111;
                                4'b1110:y2[15:0]=16'b1011111111111111;
                                4'b1111:y2[15:0]=16'b0111111111111111;
                                endcase
                        end
                else   begin y1=16'hffff; y2=16'hffff;  end
        end
        else begin y1=16'hffff; y2=16'hffff;  end
end
endmodule

您看看这么写行吗?有好多警告

网友(2013-04-04):
间接寻址,应该是最简单的吧,定义根线中一跟线用作地址使能,一根线用作数据使能,还要一根用作操作使能,其他的五跟线用作地址线和数据线复用,首先把地址准备还,产生一个写脉冲,然后把数据准备好产生一个写数据脉冲,最好 产生一个使能脉冲,就可以对一个io进行写操作了,32个io32个地址,数据线用一位就可以了

网友:
指定咨询QQ:630971588    TEL: 137↘2671↘9966姚经理
★★★★★★★★★★★★★★★★★★★★★★★
★★★★★★★★★★★★★★★★★★★★★★★
指定咨询QQ:630971588    TEL: 137↘2671↘9966姚经理
PDSOFT 3DPiping
PDSOFT P&ID
PDSOFT Layout
PDSOFT SPFMS
PDSOFT STFMS
PDSOFT CQTMS
SFKSWS数据处理软件
TEMS 6.14
天财商龙餐饮娱乐管理系统
GTNET
geoin
NI-DASYLab v7.00.03(专业图形化高速数据采集、显示、控制、分析软件包)
Alyuda Neurointelligence v2.3 526
CAD overlay ESP
澳大利亚MOLDFLOW
美国GEAFIEK公司SIMUFLOW
日本丰田公司IMAP-FF
郑州大学Z-FLOW
工艺仿真和挤出CAD软件
POLY-D
POLY-2D
POLY-3D
FLATCAD
SPIRALCAD
Extrud-PC
COEXCAD
产统计软件PEMS3.1标准版
LASTIP
PICS3D
APSYS
Statas Intercooled 9.2/10.0
QuickBooks Customer Manager 2.0(速达CRM客户管理)
agilent 89601a矢量分析仪软件
advisor2004
Ekahau 无线网络最佳定位及布建软件
Mathmatica
MOSES分析计算软件
Lconvert (lec2am) 7.6.5
apns2000
水力计算软件TGNET
Hypack Hydrographic Survery software
SenTaurus
用友ERP NC
用友e-HR 企业版
ProtoWizard(珠宝加工设计软件)
comprehensive meta analysis V2
Ectect5.5
stat-ease design expert 7.0
EPLAN P8
Xhdl v3.2.44 Verilog and VHDL Converto
gpsadj2.2
CORPRA MetalBender TD•i(for Inventor)
new-cam 水刀专用软件
亿吉尔概预算软件
Robust Control Toolbox 3.0.2
HKL2000
CodeWarrior_for_HC(S)08/HC(S)12_v5.1
CFX TascFlow
MAGNET LINK FOR SIMULINK
MAGNET LINK FOR PSIM
自卸车举升机构
流化床模拟分析软件ERGUN 6.1
DISTI Gl Studio
超图5.21
Magnetics Designer v4.1
culibre metor
simwalk
GC-POWERPLACE
时空信步代理的skylinesoft
marc autoforge 3.1
autovue for java
格柏AccuMark软件
SHOTGEN
COVART
VISTA
MUVES
FASTGEN
DeskProto珠宝设计软件
numerical algorithom group
GTC2002地形地籍测量系统
Digital Jacket Pro
CAMAX软件
EUKLID软件
CIMATRON
synopsys
design compiler (DC Expert DC Ultra HDL Verilog Compiler Design Vision VHDL Compiler DFT compile Power compiler )
physical compiler
prime time & SI power compiler
TetraMax ATPG
astro ( Astro Rail Astro XTalk)
start_rcxt (St-RCB Plus XT Op )
vcs
formality
cadance
Soc Encounter Virtuoso
Mentor graphics
Calibre (DRC/LVS/RVE)
DFT(Design For Test) DFT Advisor Fastscan
EPLAN 5.7
西门子saphir 控制器及编程软件
gns animator3
waters高效液相色谱的数据采集软件
IMAGIS
berkley shake2000
CESAR-LCPC
DigiTri V 2004三角相图图形数字化软件
Agilent.89600.Series.Vector.Signal.Analyzer
一、 地质图形类
1. Geomap 3.2地质绘图软件包
2. MAPGIS
3. NDS图形矢量化
4. SDI(CGM Editor、CGM Office、Convert、Dgn)
5. Larson CGM
6. CARBON
7. Surfer
8. AVS/EXPRESS
9. GAEA WinFence
10. MicroStation
11. CPS-3
12. Zeh PlotExpress
13. GPT油藏自动绘图软件
14. Geocap
二、地震资料解释类、油藏描述、三维可视化、地震解释、属性分析
1. LandMark地震综合解释软件
2. GeoFrame地震综合解释软件
3. Discovery
4. EarthVision
5. SMT 7.6
6.SEISBASE
7.Recon 2.3.5
8. Epos3 (Stratimagic、voxgeo、Geodepth、focus、Vangard、Geosec等)
9. GeoModeling VisualVoxat
10. Earthwave
11. 3Dmove
12. EPS
13. FAPS
14. Fraca裂缝油藏描述软件
15. Direct(数字化油藏表征工具)
16. promi吸收滤波
17.双狐微机解释系统2003版
18.Geo-office解释和综合油藏描述软件
三、油藏工程、油田管理
1. OFM 2004
2. DSS储层动态管理(Dynamic Surveillance System)
3 Petra(GeoPLUS公司)
4. RockWorks2004
5.油藏开发效果评价及动态分析系统
四、地质统计学
1. ISATIS
2. S-GeMS 1.2
五、测井
1 Forward .NET
2. WellCAD
3. Geolog
4. LogPlot
5. LESA 5.0测井评估分析系统
6. GAEA WinLog
六、建模软件
1. Petrel 2005
2. RMS(Reservoir Modeling System)
3. RC2工作站版
4. GOCAD
七、油藏数值模拟、盆地模拟
1. Desktop VIP油藏数值模拟软件
2. Eclips数模系统
3. CMG 2005
4. Sure 5.2
破解软件下载解密软件下载工程软件下载设计软件下载softwaredownload
PcGets
Pertmaster Project Risk (项目风险分析软件)
Sigrity SpeedXP Suite6.0
EPS PanSystem V3.0A
saphir v3.01试井分析软件
美国APAS System 正式版运动影像解析软件(2006年版)
3维CAD基本软件 NeoSolid.BaseModeler
3维冲压模模具设计软件 NeoSolid.Press
3维塑模模具设计软件 NeoSolid.Mold
CAM软件(对应线切割加工、2~3D加工中心) NeoSolid.CAM-EX
针对模具设计的2维CAD软件 EXCESS-Evolution(2D-CAD)
3维CAD选项 EXCESS-Evolution(3D)
针对线切割加工的CAM软件 EXCESS-Evolution(WC)
针对2~2.5D加工的CAM软件 EXCESS-Evolution(MC)
工程管理软件 AIQ-Plan
实绩管理软件 AIQ-Progress
原价管理软件 AIQ-Cost
datastage v7.5.1A
Chinese OS(HiRes) V5.25
荷兰隧道软件PLAXIS.V8.2
codesoft 条形码软件 7.1.01
数字滤波器设计软件Filter_Solutions_9.1
Cimmetry AutoVue SolidModel Professional v19.1中文版
AutoVue SolidModel Professional v19.0中文版
viewmate8.0
cadkey workshop21.5
Oxygen.XML.Editor.v8.0.Eclipse.plugin.Incl.Keygen.and.Patch-FALLEN
OPNET IT GURU 11.5
HUMMINGBIRD.DOCSOPEN.ENTERPRISE.V4.0.ISO-RiSE
propexpert船舶螺旋桨设计数据库软件
Caepipe 5.11
Tasking Tricore电子设计软件
bsimpro plus(cadence)
iccap(agilent)
utmost(silvaco)
model builder(accelicon)
Gaussian
ADF
CAChe/Hyperchem/VASP/Chemoffice
集群、Cluster
ATK(Virtual Nanolab)
VASP
Wien2K
Materials Explorer
Molpro
Mopac
Molcas
Ampac
Crystal
AIM2000
Amber
AOMix
BioMedCAche
BOSS
CAche
CAMO
CHARMm
CHEMCAD
ChemGold2-ChemSW
ChemOffice
SYBYL
ICEM-CFD(前处理网格生成软件)
TECPLOT(后处理软件)
cadence ic design tools
DEFORM 3D V5.03
DEFORM 2D V8.1
eman企业管理系统
深圳伟博思I-M3
NEGOPY 正式完整版
Uninet 正式完整版
CAXA冷冲模具设计(CAXA-CPD)
Orbix Enterprise (企业高端解决方案)
湘源控规4.07
DEA -SOlver-Pro
Accelrys Materials Studio Modeling 4.0
雷电测雨(Safir系统)
防洪排水自动检测系统(Mouse/Mike系统)
SAFIR软件系统
Wind River Systems singleStep debugger (for mpc8xx,mpc82xx)
MSC Simdesigner Suspension v2005
worldbuilder4
Mechsoft for Proengineer 3.0
Z-Master
Work-NC
Tebis
Tool-Manager
Power Mill
Power Shape
Master CAM
3D-Pro
Gamess
Abinit
Gromacs
Namd
Tinker
CPMD、Ego
DOCK4.0
DOCK5.0
分子对接软件
AutoDock、pwscf
polyrate9.3
F1exX
GOLD
生物软件(Biochemistry Experimental)
IRSA遥感图像处理系统
武汉适普VirtuoZo(全数字测量摄影系统)
LGO 静态后处理软件
武汉吉奥GeoScan5.9
RIVERTOOLS V2.0(强大的地型与河网绘制和分析软件)
武汉适普WEB-3D
DSOFT 3DPiping三维管道设计及管理系统
PDSOFT SPFMS预制管道设计与管理系统
X射线衍射数据处理软件JADE
JADE软件包
NANO-Solver软件包
GXRR软件包
moldwiazard3.0
创新设计软件亿维讯
supermap express5
PROGESOFT IntelliCAD软件
ProgeCAD 2006
Renesas High-Performance Embedded WorkShop V3.1
IAR.Embedded.Workbench.for.Renesas.M32C.v3.20.Incl.Keygen
中国装饰企业汇管超级通制2.8全能版
ScanOpen
ViewOpen
海德堡ViewOpen
格灵达ProfileMaker北京中柯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爱色丽ColorShop
ColorOpen软件
ViewOpenICC
ScanOpen ICC
PrintOpen ICC色彩管理软件
海德堡色彩管理软件组Viewopen、Seanopen 和Printopen
NON-PARAMETRIC PRODUCTION FRONTIERS VER 1.0效率测度软件
风能评估分析软件
丹麦Risø WasP
丹麦EMD WindPro
英国GarradHassan WindFarmer
挪威Vector WindSim软件
ashtech solutions 2.7
LabVIEW 8.01
NI LabVIEW 8.0 Real-Time Module
NI Digital Waveform Editor 2.0
NI LabVIEW 8.0 DSC Module
NI LabVIEW 8.0 FPGA Module
LabVIEW DSP Module 1.0
NI.LabVIEW.Report.Generation.Toolkit.v1.1.1
LabView v7 Expres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Linux
LabView.Control.Design.Toolkit.v2.0
Labview.PDA v7.0
LabView.System.Identification.Toolkit.v2.0
NI.LabWindows.CVI.v8.0
NI.Vision.v8.0.Acquisition.Software
NI.IMAQ.v7.1
Labview Datalogging and Supervisory Control Module v7.1
LabVIEW Report Generation Toolkit For Microsoft Office v1.0.1
LabVIEW Advanced Programming Techniques
Fuzzy Logic Control Toolkit for LabVIEW/BridgeVIEW v5.0
CDEGS (电磁干扰计算软件包)
Right-Of-Way
AutoGrid-Pro
Specialized Packages
CSI Safe v8.0.6 1
RISA 3d v5.5
QEDesign_2000_6.3.4
ASPENTECH.HTFS+.2006.-.1DVD
INVENSYS.SIMSCI.Pipe phase.v9.1
ADOBE.A crobat.Professional.v8.0.
ASPEN .Hysys.v2007.
ASPEN.DISTIL.v2007
ASPEN.PLUS. v2007
HTRI.Xchanger.Suite .v5.0
COADE.C AESAR.II.v5.0
SimSci.Process.Engineering.Suite newest version
SimSci.Dynamic Simulation.Suite newest version
Aspen PIMS 2004
Pipephase newest version
Aspen Engineering suite newest
Pipenet v 9.0, static dynamic transient
安徽电信本地网管线资源GIS软件
Trancite ScenePD v2.0.3.0 (快速绘制犯罪现场的工具。提供了专业的工具和符号、测量单位、概念和术语,适合警官使用)
Trancite Easy Street Draw v3.0.4.0 (一款用来绘制碰撞事故现场的软件,从模板中先选定街口形状,然后再修改或者添加各种形状的符号)
Trancite ScenePD v2.0.4.0 (一款碰撞现场,犯罪现场,家庭暴力等现场图以及楼层平面图的绘制软件)
Odeon声学软件
地星地籍之城镇图形部件的软件
3D system SLA-250
DTM Sinterstation2000
Helisys LOM-2030
Cubital Solider
EOS Stereos600
3Dsystem SLA-500
任我行协同crm6.1
IntelliSuite 8.1
管家婆辉煌.net
skyline TerraExplorer developer
ansys for linux (IA64)
Vero Visi Seriesv13.1模具设计
Fluent AirPak +tutorial+Documentation(空气计算和温度场分析,正式商业版
3D_analyst
Microsoft Excel Add-in “CQM- EfP Version 4.0
CYME CYMDIST 4.1 R21 (分析平衡或不平衡一次配电系统)
factorylink v7.5
Smarteam.PDM.v4.0.SP5.5
CAA RADE V5R14
Louts 6.5.4
Ship EDF(Ship Electromagnetic De-sign Frame的缩写)舰船电磁设计平台软件
ITEDO IsoDraw 插图软件
HDSHM 正式完整版
EFCSD管路放样软件
camnetcis_GearTrax_AI_v2005.100.475_for_Inventor_10-DIGERATI
ansys workbench v10.0
公路路线辅助设计系统 roadCAD2002
3DBAS2005
SD储量计算软件
Synopsys PrimeTime静态时序分析工具软件
Totallab 生物用的凝胶分析软件
Labview PDA 8.2
LabVIEW Execution Trace Toolkit 8.2
Microtec c/c++ compiler
GEOCAD工程地质剖面图件和柱状图软件
CAM Utilities v3.1
HyperFORM v6.0
spectrartav1.32.13
SAS JMP 六西格玛企业统计分析软件
Calibre Physical Verification (for sun OS)
SEASAM 挪威的海工软件
探地雷达处理软件Reflexw version35
Cadence Confrml 5.0
SUDAAN统计分析软件
Virtools DEV v3.0
AVL SWIFT v3.1.1
AVL.WorkSpace.SUITE.v4.0-ISO 1CD(AVL公司的发动机设计优化分析软件)
AUTOSHAFT v2.0
AVL Boost v4.0.4
AVL Excite v6.1
AVL FEA v6.1
AVL Glide v4.5
AVL Hydsim v4.4
AVL Impress v1.3
SNAP (问卷及数字统计软件)
Symbol Factory 2
Air and Exhaust Gas Properties V1.2
pipedrop1.2.3
ansys10 x64 for linux
ansys10 x64 for windows
AutoCAD Land Development Desktop Release 2i 英文版
SPP(solid performance program)
spf(standard plume flowfield)
Aspen IPE2004
Aspen pims 2004
netviz
Honeywell PKS(Process Knowledge System)控制系统
石油天然气建设项目管理
Primavera 系列
企业级工程计划与进度管理 Primavera 5.0
工程合同管理 Primavera Expedition 9.0 系列
EPC 系列
工程设计管理 EPC DM 2.0
工程图挡管理和协同工作 EPC DOC 3.0
工程费用管理 EPC CM 1.2
工程项目信息集成管理系统 EPC PMIS 1.0

石油天然气建设工程设计
Bentley 内容和数据管理系列
前端设计工具 Bentley AXSYS Process
工程内容管理 Bentley ProjectWise
数字工厂 Bentley 数字工厂
工程数据仓库 Bentley eWarehouse

石油天然气生产控制与优化解决方案
Energy Solutions 系列
油气管道的设计和规划软件 Energy Solutions Pipeline Studio
油气管道实时应用软件 Energy Solutions Pipeline Manager
油气管道输送管理 Energy Solutions Pipeline Transporter-Oil
    气管道输送管理 Energy Solutions Pipeline Transporter-Gas
    天然气负荷预报器简介 Energy Solutions Gas Load Forecaster
Nexus Solutions 系列
安全生产指导系统 Nexus Solutions rtOP

石油天然气生产管理信息解决方案
检修维护计划与进度管理 Primavera 5.0
工程图挡管理和协同工作 EPC DOC 3.0
Gproms Modelbuilder3.0
xilink syetem generator 6.2
上海数维数字房产Walkfloor4.0数字房产系统
Metrowerks CodeWarrior for coldfire6.4
1. GreenMountain绿山Mesa 9.0 Expert
2. Omni Workshop 4.0
3. VistaWindow 2D/3D 5.5
4. GeoCT-I二维野外小折射自动层析成像软件
5.克浪 KeLang 4.0
十一、压裂、酸化、试油、管道、泵、天然气
1. FracproPT 10.2中文版
2. StimPT
3. Gopher 2005
4. StimPlan
5. PC-Pump
6. Pipeline Studio管道设计工作室
7. ROD Pumping Software Suite
8. Saphir试井解释软件
9. Emeraude 2.40
10. Topaze
11. Diamant
12. EPS 3.2油气开发软件包,包括Pansystem等
13. Odwis 2.0动态配水
14. PipeSim
十二、钻井、固井、压井
1. Sysdrill钻井设计软件
2. CEMPRO.v3.2.1
3. CEMVIEW2.0.0固井作业软件
4. TADPRO 3.2.1
5. PowerLog 2.61a
6. Vcpk压井系统
十三、非地震资料处理
1. LCT
2. Geotools MT
3. Geotools GravMaster
4. Geotools GravModeler
十四、X Window、Motif开发工具
1. Exceed X Window仿真终端
2. SUN WorkShop
3. BXPro 6.13 (Builder Xcessory)
4. INT Widget Library
CVAVR开发软件
加热炉通用计算软件FRNC-5PC
CUDOS MOF UTIILIITIIES
LCDMASTER V6.088
俄罗斯建筑结构计算软件~RA
富怡飞梭
MODView4.0
concepts nrec max-pac 3.0.37
ni analog waveform editor
menter graphics
神州数码ERP:易飞ERP、易拓ERP、易助ERP
Mentor Graphics AMS 2006 数模混合仿真软件
Mentor Graphics PADS2006 电路设计软件
Mentor Graphics Nucleus I2C开发软件
Capital Harness System(CHS)
Logical Cable
TransDesign
Vesys
天行者6.024 PDA版
LARSTRAN 有限元软件
Altia Design
Altia FacePlate
Gensys_V.8 射频微波设计软件
APLAC_V7.61_REPACK 射频、微波系统EM
RF-IC电路仿真工具 LPKF.CircuitCAM_v4.0.Build.409 Silos.2001.Verilog.HDL.Toolbox Silos.2001.Winall Altia Design v4.5 Win9xNT2K Altia FacePlate v4.5 Win9xNT2K
Design Complier
Ekahau Site Survey
TCAD_xp.h3.0
FastNEst
换热器大师
FOXBORO模拟软件
FSIM Plus4.2动态模拟软件
FASTGEN、PLOT5、IVAVIEw、ENCOUNT、OPEC和AMES
工艺模拟软件--ATHENA
器件模拟软件--ATLAS
cadsuper jx for jwindows
LIP基线解算软件
STK(卫星)
SATSOFT.(天线,antenna design & analysis,Satellite Software公司)
Flight Control(decision support,SimuLyze公司)
COMPLAN(Capacity management,Optimal Satcom公司)
RadBase(Radar Cross Section--RCS analysis,SurfaceOpticsCorporation--SOC公司)
LightWave(三维制作软件)
LwConvert.exe(模型转换工具,由LightWave模型转换输入到STK,STK网站提供的转换工具)
GRASP
POS
SuperNEC (天线分析,基于MATLAB的输入、输出介面)
FEKO Suite(复杂形状三维物体的电磁场分析软件)
FEKO
XFDTD (电磁场分布及分析软件)
Dortmund Data Bank Software Package 软件
GL Studio plug for vega prime 2.7
GL STUDIO 3.2
TEMS Investigation GSM2.03
TEMS Light Gsm 4.0 by ericsson
Plaxis 3D Foundation V1.5
OpenGVS 4.5仿真软件
CB PREDICTOR 7.3
Thermo Finigan质谱仪软件
Xcalibur
MDS Sciex 质谱仪器软件
Micromass 质谱仪器软件
Masslynx4.0
AJEM(Advanced Joint Effectiveness Model)
FATEPEN
Xpatch Electromagnetic Simulation Software
HiCAD2007
电子线路计算机分析软件MI-CRO CAPⅢ
Micro-Cap 7
neuralworks predict 3.0
wincc flexible 2005
HLA运行支撑系统RTI 1.3
TCAD-Taurus Modeling Environment
TCAD-Taurus-TSUPREM4
Hydromantis *Capdetworks* v2.0
IES盆地模拟软件
MicroStation/J
欧姆龙CX-Programmer Ver. 6.1中文版编程软件
OPTICAST
FLOWCAST
mician6.5
revit structrue 3.0中文版
revit building 9.1中文版
三菱触摸屏 FX-PCS-DU-WIN-C
MSC.Actran2006
I-M2企业管理系统
ProcisionTree
WU物流仿真软件
profiveone
SAS船舶设计系统软件
COMPASS-RULE 海船规范计算系统
船舶结构计算系统
船舶性能计算系统
船舶轴系计算系统
船舶电气计算系统
船舶管系设计软件CAPDS
CHAMP(专业波纹喇叭天线)
Wireless Insite
XGTD
天线设计专业仿真软件GRASP9
GRASP9
Multi-GTD
MPI
Coupling
POS5
COBRAW
DORELA
TASWAPW
CHAMP
STK(卫星) 8.0版本
SATSOFT.(天线,antenna design & analysis,Satellite Software公司)2.4版本
Flight Control(decision support,SimuLyze公司)
COMPLAN(Capacity management,Optimal Satcom公司)
RadBase(Radar Cross Section--RCS analysis,SurfaceOpticsCorporation--SOC公司)2.0版本
LightWave(三维制作软件) 9.0版本
LwConvert.exe(模型转换工具,STK网站提供的转换工具)
GRASP V9版本
POS V5版本
SuperNEC (天线分析,基于MATLAB的输入、输出介面)2.9版本
FEKO Suite(复杂形状三维物体的电磁场分析软件) 5.2版本
FEKO 5.2版本
XFDTD (电磁场分布及分析软件) 6.3版本
COBRAW
CHAMP(专业波纹喇叭天线) IBM PC版本和Macintosh版本
XGTD Wireless Insite
FastCAM5.9
FastCAM-QE
FastCUT
FastSHAPES
FastFRAME
FastPIPE
FastCNC
FastPDM
FastMES
FastCAM-Bevel
FastCAM-Surface
autoortho
Candence IC5141
Keil C51 development Tools
JBoss
NS2
xilinx ISE9.1
邦永PM2项目管理软件
Platform NE 2.2 Development license,UUL for ARM
BSP Developer's Kit 2.2
civiltech allpile v7 结构软件
金豪HQ7.2
cadimage开发库
OneSpace Modeling2007
Trimble_Geomatics_Office1.6
Skm system analysis software
INPHO's Photogrammetric System V5.0.2
MATCH-AT,
MATCH-T,
DTMaster
OrthoMaster
Pathloss v4 software pl4c by contract telecomms engineering
INSQL实时数据库软件
labwindos cvi sql tool kit2.0.6
sindag
日本图研公司CR5000 Board Designer10.0
Business Objects XI
QuickCAD
SW Premium 2007
FloWorks
GTWin_V2.42 松下触摸屏软件中文版
kd厨具设计软件
MDT6.0
LMS Test.Lab7.0 针对振动噪声试验与工程的软件
虚拟实验室LMS Virtual Lab 7.0A
噪声分析软件LMS Sysnoise 5.6
模具报价系统Magics ToolingExpert
autodesk land desktop 2006
Quickbooks Point Of Sale v3.0
Elite Manual D Ductsize
SureTrak Project Manager(小P3)中小项目进度控制与资源管理软件
aspen fihr
Synplicity Synplify Premier 8.4
Smarteam V5R13
Satscan
Plastics Insight 5.1
ispDesignExpert v8.2
savoy autotrack for highway design
casmate
GT-POWER
GT-COOL
Tradestation 2000i
Fusioncharts
浙大中控
MaxRoad WinTrack 3.0 for XP
Ellipse Cracker 1.0
CodeWarrior for S12 v4.5
navtech office
仿真软件DENEB-QUEST.
Navisworks3
OZSAD变焦系统辅助设计软件
Project KickStart 4.0
UGNX 5.0
PrimeTime For Linux IA32
Performance Trends Suspension Analyser 2.0
Lotus Suspension Analyser
IBM Translation Manager/ SDLX/ Trados/ Star Transit
Hubs 欠平衡钻井设计和监测软件
Geosteering Drilling System 地质导向钻井系统
oncepts nrec max-pac 3.0.37
Turbodesign-1
HLM多层线性软件包
MAXWELLB磁场设计软件
沪东船厂HD2006船舶建造系统
SE-RAY-EM
TEAMS
SCT(Satellite Control Tool)
ASPENTECH DMC PLUS多变量模型预估控制软件
ASCENTIAL METASTAGE V7.0R4
WinGLink (加工和解释非地震引起的物理数据的集成软件包)
POS V5版 天线性能优化软件
WayPoint GPS Grafnav v7.8(GPS/GLONASS事后处理软件包,功能强大,解算速度快,定位精度高)
GannTrader 3.1 Real Time
歌利来M3ERP
simvecor
simulationx2.0
enovia v5r17
delmia v5r17
SQL Server 2005 Enterprise Edition for IA64
TerraSuite
vertical mapper SDK开发
3matic magic minics
integnps编程套料软件
sitebuiler 3d
AWB景观制作软件
康耐视(cognex) VisionPro机器视觉软件
skyline TerraDeveloper
蓝弧系统
ted4.0
MAFIA
OPERA-3D电磁场计算软件
MAD
TRACYII
NEW PATRICIA储存环设计计算软件
LEAR
DIMAD
PAMEALA直线加速器设计计算软件
CONCERTO 微波频域电磁场分析数字算法--FDTD
Embarcadero ERStudio 数据模型工具软件
S-rod
Grasp CRM网络版
dash xpress
数据转换软件TransMagic 2006 sp1.0
大洋D3-Edit 3200
together_for_.ne
Aldec Riviera 2007
opnet wireless suite
立德水泵水力设计软计(清华)
水泵设计软件PCAD2006(江大)
primeship
Reaction.Design.CHEMKIN.Collection.v4.0.for.Linux
ELCAD 7.3.2
Gemvision Matrix 3D design version 5.4
PSDTO3D 9.2.0
GRAPHIC PRODUCTS INC TOOLS V3
cam-tool MX V1.3.1
cam-tool V3 V3.3.1
cam-tool
VIS-A-VIS V2.0
3D Tascal X
RADAN07
装柜专家
有源滤波器设计软件
surgicase cmf
FOXCAD
icc profile maker 5
Autodata(汽车相关方面专业人员的技术资料数据库,涵盖各个方面,如发动机,刹车系统,排气系统,电路系统等等方面的详细数据资料)
经纬6.3鞋样切割机全套
亿通母婴生活用品专卖店管理软件
Darwin Dimensions evolver发布三维角色模型自动生成软件
GreenHils Multi For MIPS
浙江大天GS-iCAD 8.0
Matlab Spline Toolbox 3.2.2
MapInfo SpatialWare V4.5 for sql server
CADENCE NC-SIM
金码土地登记办公系统
中翰沉降观测分析软件
FLovent5.0
文泰雕刻V8
ANSYS11.0
TGS Open Inventor JAVA v5.0
VLIW体系结构微处理器的控制流分析与其模拟软件设计CONTROL FLOW ANALYSIS AND SIMULATOR DESIGN FOR VLIW ARCHITECTURE MICROPROCESSOR
PlatForm,加拿大,分布式管理和网格计算软件
MSC.Software,美国,Sim.Office, MD.Nastran, Sim.Designer设计分析软件
业界领先VPD开发平台MSC.Patran/Nastran
结构动力学分析软件MSC.Dytran
通用非线性有限元软件MSC.Marc
动力学仿真分析软件MSC.ADAMS
虚拟样机开发软件MSC.EASY5
声场和振动-声场分析软件MSC.Actran
MSC Solution Partners,如Star-CD, iSight, etc.
CFD-FASTRAN,CFD-ACE+等,法国ESI-ATE系列软件
CFDesign,美国,面向所有工程师的CFD软件
TOSCA,德国,拓扑形状优化设计分析软件包
CATOPO,德国,CATIA环境下的拓扑优化软件
ESAComp,芬兰,复合材料设计分析软件包
RTM-Worx ,荷兰,树脂模注工艺仿真软件
ShipFlow,瑞典,船舶流体设计计算软件系统
NI SoftMotion Development Module 2.0 for LabVIEW
Oshon.Software.Z80.Simulator.IDE.v9.44
SEEP/M 渗流有限元计算软件
EURESYS EVISION SOFTWARE
NEUROEXPLORER.v3.093
primavera_5.0_for_engineering_&_construction
Elite's Manual D Ductsize
cadceus MOLDDESIGN
GAMBIT
TGrid
GeoMesh
preBFC
ICEM CFD
Designlife(Ncode公司出品)
iButton
交通规划软件
TransCAD
Cube(TP , Tranplan)
Mathematica Time Series 时间序列
3D Explorer 三维绘图
Analog Insydes 模拟电路
Derivatives Expert 2 财务利率
Geometrica 几何 25000 20000
Global Optimization 全域非线性最佳化
Industrial Electromagnetism 电磁设计
Industrial Optimization 最佳化
Industrial Thermics 热传分析
Leibniz 可程序化文书处理
Math Everywhere Courseware Series 数学教学课程
MathCode C++ C语言产生器
MathCode Fortran90 Fortran语言产生器
Mathematica Link for LabVIEW LabView连接
Nodal 电子电路分析
Operations Research 作业研究
Tensors in Physics 物理张量分析
TSi ProPac 多体动力系统
METEMORPH (MOLECULAR DEVICE)
明源CRM系列软件
TerraBuilder三维景观信息系统
ATP-EMTP大型电力系统暂态稳定仿真软件
HLA LabWorks
OMDT Pro
SchematicSolver 系统建模和仿真 MathModelica复杂系统建模和仿真
Control System 控制系统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数字图像处理
Dynamic Visualizer 三维绘图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xamples电机工程范例
Experimental Data Analyst 实验资料分析
Finance Essentials 财务分析
Fuzzy Logic 模糊逻辑
Mathematica Link for Excel Excel 连结
Mechanical Systems 机械系统
Neural Networks 神经网络
Mathematica Kit A New Kind of Science Explore
Parallel Computing Toolkit 并行运算
Scientific Astronomer 太空工程
Signals and Systems 讯号处理分析
Time Series 时间序列
Wavelet Explorer 信号和图像分析 Analog Insydes 模拟电路
Derivatives Expert 财务利率
Global Optimization 全域非线性最佳化
Industrial Electromagnetism 电磁设计
Industrial Optimization 最佳化
Industrial Thermics 传热分析
machine learning framework 机器学习
MathCode C++ C语言生成器
MathCode F90 Fortran 90语言生成器
Mathematica Link for LabVIEW LabView连接
MathOptimizer 建模和优化系统
MathOptimizer Professional 数学优化专家
MathTensor 张量分析
Operations Research 作业研究
Tensors in Physics 物理张量分析
TSi ProPac 多体动力系统
VisualDSolve 可视化微分方程
gridMathematica
Mathematica
Mathematica CalcCenter
Mathematica Personal Grid Edition
Publicon
Web Mathematica
TEMS investigation 8.1
Tesseral正演模拟软件
IFP盆地模拟软件
全波场模型正演技术Tesseral 2-D Tesseral软件
Avid SoftImage DS HD 5.0
Cadence Version/Year
Virtuoso custom design platform GXL
VIRTUOSO MULTI-MODE SIMULATION
Incisive Enterprise Simulator
SoC ENCOUNTER RTL-to-GDSII SYSTEM GXL
CELTIC NDC
Cadence QRC Extraction
Fire & ICE QX
VoltageStorm Power and Power Rail Verification
Cadence AMS Methodology Kit
Synopsys
Galaxy
Design
Platform RTL
Synthesis DC Ultra
DFT MAX or (DFT Compiler and BSD Compiler)
Physical Compiler
Power Compiler
DesignWare
Physical
Implementation Astro, Astro-Rail, Astro Interactive Ultra
IC Compiler
JupiterXT
Sign-Off Liberty NCX or NanoChar
PrimeTime Suite (PrimeTime, PrimeTime SI, PrimeTime PX, PrimeTime VX)
PrimeRail
Star-RCXT VX or Star-RCXT
NanoTime
TetraMAX
Hercules
Discovery
Verification
Platform VCS Verification Library
Discovery AMS
HSIM
ESP
Formality
HSPICE
Leda
Magellan
NanoSim
System Studio
VCS, VCS MX
Vera
XA Option
DesignWare IP
Mentor
Mentor Graphics Seamless
Questa AFV (Advanced Functional Verification)
Mentor Graphics Calibre xRC
Mentor Graphics DFT
莱迪思PAC-Designer软件
Mafia4.1
Karat
oopic粒子模拟软件
Lorentz
Lorentz3EM(3D)
Lorentz2EM(2D/RS)
GDSplot. 高速绘图软件
美国UIC MetaFluor生物比例成像分析专业软件
SULTRAY
SULCOL
苏尔寿软件
TINA SPICE仿真软件
Microsoft C 8.0
supernet
虹膜大师
zsoil3d数值分析软件
sap r/3
minita
areana
SmartCollision
HASP HL Driver 5.12
WiseImage Pro Geo Edition7.0
AICON 3D STUDIO
POWER PCB
casewise corporate modeler suite
Lanmin
e-on vue 5 esprit
DEA-solver-pro
res2dinv
INSIGHT3.8
Dassault Systemes Delmia MultiCAx V5R14 (数字化制造)
Dassault Systemes Delmia V5R14 Documentation
Onespace a.k.a SolidDesigner v14.0
In_speck_EM5.5
CADTOOLS5.0
船体建造系统HCS软件
Kappa Ecrin4.0
Saphir
Topaze
Diamont
Emeraude
linkcad version 5.5.23 build 4407
电路仿真工具
Star-Hspice
Star-Sim
Star-Time
光束法平差软件PAT-B
RAPT for structural column design
CodeTest
listak
vxworks for sparc
Ommic ED02AH Libary v4 for ADS
OLGA多项流管道瞬态模拟软件
TICRA GRASP9(附件:GRASP9,Multi-GTD,MPI,MOM,Coupling,POS5,COBRAW,DORELA,TASWAPW,CHAMP, LARSE , SPENVIS)
CHAMP(附件:XGTD Wireless Insite,FastCAM5.9FastCAM-QE ,FastCUT ,FastSHAPES,FastFRAME,FastPIPE ,FastCNC,FastPDM ,FastMES ,FastCAM-Bevel ,FastCAM-Surface,autoortho,Candence IC5141,Keil C51 development Tools ,JBoss,NS2,xilinx ISE9.1)
SATSOFT
SUPERNEC
MicroStrategy 7i
MicroStrategy 8i
Idatastage7.5
agilent pro 7.5
PMAD平面机构分析与设计系统
地形生成软件TerrainPro
CSI SECTION BUILDER
大型三维可视化地质勘查软件KANTAN 3D系统
EIAN噪声环评软件
EIAA大气环评软件
EIAW地面水环评软件
concepts叶轮机械流体设计软件
QuickField电磁,热,应力多场耦合分析软件包
D3-Info 多区域动态资讯播出系统
Pinnacle Commotion
ISCD(无机非金属晶体结构数据库)
先河玻璃优化系统软件
先河玻璃切割软件
先河玻璃排版软件
先河玻璃套裁软件
POSTERSHOP (ONYX)
RIPCENTER
ONYX POSTERSHOP
展览设计专业的软件
EXHIBITION DESIGN SOFTWARE
OCTACAD
OCTADESIGN
PYTHACAD
Web质量分析软件
管道工程设计辅助系统SPDA V2006(Super Piping Design Automation Version2006
PM2000风管展开软件
Silicon Canvas Laker IC 版图绘制软件
ANSYS AQWA 5.7a
Kd-omdt
Animatek World Builder4带库
vrlink 3.9.1
speedtree
BLUEBERRY.3D. 2.5
ISIS/BASE化学信息管理系统
Apollo Photonics ALDS 2.1
SECOman
SECOsys
SECOpms
secoMAN集成块设计专用软件
SecoSYS3D总装图设计软件
硫回收模拟软件Sulsim6
AMSIM
流程模拟软件vmgsim
EWB V5.1C
社会网络分析UCINET软件
matrox imaging library 8
flamingo1.1
德国Simlab电磁兼容仿真分析软件
PCBMod
CableMod
RaidaSim
T-SIMTM
B-SIMTM热成型和吹瓶CAE软件
T-Sim液压系统动态仿真软件
资源配方师Refs3000
Magma.blast4.2
Magma
Magma Blast Fusion APX
Magma Blast Create
Magma Blast Plan Pro
Magma Blast Fusion
Magma Blast Noise
Magma Blast Power
glstudio3.2.2
道亨5.88
意大利RIMACH J490电脑横机编程软件
CAD'WELL CAPE 2007建筑设备设计软件
SurveyCraft SPSS 公司的网上调查软件
MR Dimensions
Quantum
万东影像工作站
ABB ProgramMaker 4.3遥控设备编程软件
amos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软件
Codessa Pro
BETAsoft热分析软件
E-tank
ni measurment studio 8.1
LiveFlow企业工作流程管理软件
SLDW架空送电线路优化排位系统
SVCAD电子平板测绘系统
SLHLW影像平断面处理系统
NSA钢管杆优化设计系统
铁塔斜插式基础优化计算及绘图系统
配电线路CAD设计系统
金具组装设计与制图系统
孤立档及变电母线计算程序
铁塔刚性台阶基础优化计算及绘图系统
铁塔柔性基础优化计算及绘图系统
杆塔桩基础优化计算及绘图系统
铁塔掏挖式基础优化计算及绘图系统
SLCAD架空送电线路平断面图处理系统
SLCAD架空送电线路定位CAD系统
道亨电缆计算系统
DHDM道亨资料管理系统
自立式铁塔多塔高、多接腿满应力分析程序
TWCAD铁塔绘图系统
铁塔三维实体放样软件 TwSolid
OPT2优化下料管理系统
铁塔荷载计算系统
风险评审技术(Venture Evaluation and Review Technique, VERT)软件
汽车仿真软件PSAT
工艺分析软件Production Moduletm
buildingEXODUS火灾模拟CFD软件
UGMT buildingEXODUS v4.0
powerplugs
重磁数据处理、反演软件Modelvision Pro7.0
lifekeeper6.2网管及备份软件
DNV ORBIT Onshore软件
法国BV RB.eye软件
英国Tischuk T-OCA软件
有限元分析软件MASTA4.6
病理图文分析系统 V9.5
GPSS/PC
加拿大Hampson-Russell Geoview
矿山地矿专业软件GeoView
Skyline TerraSuite三维地理信息系统软件
crosspics3d软件
RELAP/SCDAPSIM核反应堆热工水力和严重事故分析软件
热工水力学耦合编码RELAP5-3D
集成可视化仿真平台RINSIM
先进节块法反应堆物理仿真软件Simcore
两相非均匀流热工水力仿真软件Simtherm
RELAP5/MOD3实时仿真软件
q_gas
Easy Trace PRO
Open Plan 项目管理软件
WayPoint RTKNav/RtStatic V3.151
WayPoint GPS Grafnav/Grafnet v7.8
AMPL
CPLEX
DIRECT ROUTE
PC MILLER Worldwide
INfor sys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LYNX油藏工程历史拟合及模拟软件
RICARDO Wave 发动机性能仿真软件
ColorGATE PROOFGATE 4.05
德国Colorgate Filmgate
Productlon
NI Advanced Signal Processing
日本first start
CarMarker
助达抠图大师
网格疏散模型(SGEM )
PSSE
网达
颖源
ActiveContent
新锐开元KYCMS
风讯
FesendCMS
GPowerCMS
天创
方正翔宇cms
TurboCMS2007内容管理软件
GpowerCMS网站内容管理系统
易邮YmailServer 系统
DeltaV system 软件
齿轮设计软件wheel v1.04
HONEYWELL Excel CARE7.1 楼宇自动化软件包

★★★★★★★★★★★★★★★★★★★★★★★

网友(2013-08-02):
通过 XMOS 来扩展,IP核厂家都提供了,直接拖过去就可以使用,不需要懂VHDL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