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柜上面的仪表按键开关孔是怎么开出来的

楼主(2013-02-24):
一般做控制柜上面的指示灯不可能有那么正好的,如何才能开出满意的仪表孔,尤其是指针表的孔怎么开出来

网友:
做柜体的时候就冲压出来滴
用液压模具单独开孔,手动液压的

网友:
前期的话是冲出来的,如果后期是角磨机磨出来的!

网友:
开这种方孔用等离子切割,效果刚刚滴

网友:
指示灯用开孔器,大的方形仪表口用手磨机,大批量的可以找厂家定制

网友:
开空器,按钮的用22的,手电钻上用

网友A(2013-05-10):
钣金厂有标准的冲头,比如常用的φ22的圆形开关孔;
可以自己买开孔器——记得买合金头的哦……
委托钣金厂干的方形、异形孔,一般都能开出来
方形、异形孔自己开的话,我车间里用的是曲线锯……,记得做好漆面防护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钣金厂有标准的冲头,比如常用的φ22的圆形开关孔;
可以自己买开孔器——记得买合金头的哦……
委托钣金厂 ...

thanks

网友:
最近刚开个面板样,激光切割,精准得不能再精准

网友:
孔基本上是做柜子的时候在钣金厂都冲好了的,如果在工程项目中需要对旧的机柜进行改造,圆形的孔都是用开孔器开,方形的孔一般用曲线锯开,

网友B:
激光切割效果最好了。等离子的如果是旁边发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切割效果最好了。等离子的如果是旁边发黑。

等离子 切割如果表面带漆的能切割吗?等离子的切口平整吗?

网友C:
方形孔有方形孔的开孔器,我们这边在柜门定制的时候会设计上方形孔,如果需要临时开孔的话就用方形孔的开孔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形孔有方形孔的开孔器,我们这边在柜门定制的时候会设计上方形孔,如果需要临时开孔的话就用方形孔的开孔 ...

是那种液压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那种液压的吗?

我们这用的是手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那种液压的吗?

要是不着急的话我下午可以去工厂里面给你拍张实物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不着急的话我下午可以去工厂里面给你拍张实物照片

期待,不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期待,不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期待,不急

首先把要开方形孔的中心钻一个圆孔;
然后用扩孔器将圆孔扩成圆洞,直径要和开孔器的主轴相同;
将开口器1部分拆下,把扩孔器穿过圆洞之后再将1部分装回,此时被开孔的门在2位置;
反复按压手柄,直至门被剪出一个方孔;
3为开方孔后的余料。

网友(2013-06-21):
叫什么名称?

网友D:
用等离子切割也可以吧,切割完之后再打磨一下,应该能满足要求,但是油漆需要再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等离子切割也可以吧,切割完之后再打磨一下,应该能满足要求,但是油漆需要再补一下 ...

等离子带漆面板能切割吗?

网友:
现在大点的成套都用激光开孔。

网友:
这种开孔要求精度不是很高,差个1mm,安装那些表头什么的也没问题
要求高的话还是找一分钱一分货的好厂家

网友(2014-05-10):
19楼,请问你们的液压开孔器是什品牌?

网友:
量不大的话用圆形开孔器开按钮孔,方孔用切割机上1mm的薄片切,掌握好了也不难看。

网友(2014-11-12):
柜子让厂家做就最,只是价格要高些

网友:
一般都是设计好尺寸 柜子什么的让专业厂家做吧

网友(2014-12-16):
如果厂里肯定是冲压的,现场主要是开孔器,和曲线锯,控制的好一样也可以做的很完美。

网友E:
把门拆下来激光切割可否?
见过激光切割钢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门拆下来激光切割可否?
见过激光切割钢板的。

除非设计时就设计好,批量的话,用激光切割一次OK,要雕个商标文字复杂图案在铁皮上都没问题。要是后期这一个拿去让人家去切割,肯定没人做,都不够人家开次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