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带片选的RS485芯片啊

楼主(2013-02-24):
请问 有没有带片选信号的RS485芯片 型号是什么呢?

网友:
片选?哪个不带?

网友:
自己用或门做片选嘛

网友A:
RE DE  不就可以用做片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 DE  不就可以用做片选么

我是用RXD TXD接的485芯片,用起来非常的不爽。
真希望有一款 带片选信号的,同时取消RE DE信号的 485芯片,因为这样用起来方便多了。

网友:
其实你是需要四线全双工的485吧?

网友:
如果自己用的,可以用CAN的接口芯片来代替RS485,跟正常的485也是可以通信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用RXD TXD接的485芯片,用起来非常的不爽。
真希望有一款 带片选信号的,同时取消RE DE信号的 485芯 ...

怎么个不方便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不方便法?

我想到一个方法了,能比较小的改写代码 就可以把TTL 改成 485的了

就用普通 485芯片就行了

网友:
VCC端,+加个mos管,断电源

网友:
楼主问的问题本质不是片选的问题;二是全双工和半双工的问题

网友:
看来LZ不方便细说呢- -

网友:
一般应用RE\DE直接相连,用一根IO(RS)控制。
如果用两根IO分开控制RE\DE,类似于片选

楼主:
基本上是这样的,大家邦我参考一下

我的相法是这样 上面两个图是在同一个电路中的
RXD(RX) TXD(TX) 是接到MCU上面的,而这个电路 想要的功能是
可以无线通信(TTL)也可以有线通信(485)
按上面的接法后

在有线和无线之间转换
想用无线时就使管脚EN有效 同时使RE =1 DE=0
想用有线时就使CE无效 同时让RE=0 DE=1

不知道我的想法有效吗? 这种方法能最大限度的 减少程序代码的更改量,以及最少的硬件增加量 (我记得以前有的人问过类似的问题,当然他不是有线无线控制的问题,他是232转485的问题 ,需要硬件改动,加一个485自动收发的电路,这样子硬件要增加CMOSd之类的集成电路了)

还有,象我这么一搞,485的两个控制线单独控制,485的收发同时打开,那么这个485芯片就变成收发同时进行了了,不知道能不能行,我个人认为可以,因为,有主机从机的关系,只能是 发一次 收一次 不可能 收发同时进行

网友:
不用改电路,直接程序里面控制RE,DE就能实现使能跟控制方向的功能,不过就没法像原来只用一个控制引脚而是需要两个引脚,用程序逻辑控制,当485不需要的时候直接把485的接收跟发送都禁用掉就OK了
更进一步,只用一个引脚,同时控制RE跟DE,当不需要485的时候,设置485为接收状态,然后在程序里面忽略485接收到的数据就OK了,电路简单一些,程序实现起来也并不会多麻烦

网友:
发送是受i你控制的,可以不用管,接收端控制即可,用有线还是无线你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