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弱弱的问一下,PVC02机器大概的每小时功耗是多少啊?

楼主(2013-02-24):
峰兄,有空回答下哦!

弱弱的问一下,PVC02机器大概的每小时功耗是多少啊?

我雕刻红木小模型用…………

网友A:
It should be about 160W.
行程:X轴260mm, Y轴280mm, Z轴105mm
龙门架通过高度:100mm
加工物体的最大高度:280mm (主轴的高度可调,所以加工物体最大高度不止105mm)
电脑控制XYZ轴运动速度:高于5000mm/min (出厂时用5000mm/min的标准进行精度测试)
键盘控制的手工XYZ轴运动速度:800mm/min 面板上的电位可调 (手工控制只是辅助性质)
丝杠:高品质滚珠丝杠(16mm)
光轴:轴承钢镀铬高硬度光轴(16mm),厂家保证整体变形小于0.03mm
直线轴承:高品质LM16直线轴承
夹头:ER11
主体用料:高品质进口PVC材料,骨架使用20mm厚的材料,其它部分10mm厚。
步进电机:57电机,长度76mm, 电流2A, 大力矩
主轴电机:直流24V,10000rpm/min, 60W, 直径60mm,主体高度80mm
运动台面的尺寸:300mm*320mm
电源:交流 90-270V自适应,50/60hz
功率:100W
重量:40KG
包装箱尺寸:600*640*680 mm (这个尺寸普通的三箱小车无法放得下,可以收到货后拆开包装再放到车上运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It should be about 160W.

机器十小时才一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