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什么价格适中的测量电压的仪器可以与电脑编程联机

楼主(2013-02-25):
有没什么价格适中的测量电压的仪器可以与电脑编程联机快速读取数据呢

网友:
几百块的万用表就有不少可以联机的了

楼主:
万用表好像采样速率都不高

网友:
你需要什么样的?
数量多少?

网友A:
单相还是三相 ?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
高速的话,带GPIB接口的示波器。稍好些的基本都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相还是三相 ?交流还是直流?

直流  就一个 用来监控个电压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用表好像采样速率都不高

你又没说需要多块的采样速率和动态范围,那人家咋知道你需要啥东西呢?万用表作为信号采集注重的是精度和大动态范围,示波器则是速度,但精度和动态范围就一塌糊涂了,所以到底用什么要看你需要什么。你说你需要测试一个直流电压,那么为什么需要很大的采样速度呢?要多大的采样速度?1s/s,1ks/s,还是 1Ms/s?动态范围多大?60dB?96dB?120dB?1Ks/s、60dB 的万用表到处是,连专用的高速信号采集系统都不用上;但 1Ms/s、120dB 要什么设备才能做到我也想知道

网友:
自己做一个最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