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自动夹乒乓球放到另一个地方请指教

楼主(2013-02-25):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在做机械手的控制,我想要它自己到指定的地方自动夹持乒乓球然后放到另一个指定地方。这个自动夹乒乓球部分哪个大神指教一下啊

网友A:
上淘宝买个小气泵,剪个矿泉水瓶子嘴,齐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淘宝买个小气泵,剪个矿泉水瓶子嘴,齐活....

真是高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是高手啊

高手个P,没吃过猪肉总看过猪跑吧,看了这么多年的机器人比赛,那年跑偏过?不都是这些个路数...

网友B:
你是如何知道乒乓球的位置,有做视觉控制吗?

网友:
位置人家说了,是指定的。
视觉伺服就麻烦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如何知道乒乓球的位置,有做视觉控制吗?

没有用什么视觉控制,那个比较难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如何知道乒乓球的位置,有做视觉控制吗?

请问,机械手怎么准确定位货物的位置?不用机器视觉

楼主(2013-06-24):
引用 网友A:
高手个P,没吃过猪肉总看过猪跑吧,看了这么多年的机器人比赛,那年跑偏过?不都是这些个路数... ...

抱歉,回复的晚了。这个我后来问了我的指导老师,结果老师说机器视觉我们做不了,做机械手的都是盲夹的,我觉得这样就没什么意思了,后来我只是调了几个姿势看看也就放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回复的晚了。这个我后来问了我的指导老师,结果老师说机器视觉我们做不了,做机械手的都是盲夹的, ...

你可以建模啊,dh法解关节角啊

网友(2015-08-15):
不能用3手指吗,3个手指可以夹住球类,用小舵机,我刚试过,可以

网友:
像球形物件中心很好找的,还好做,怕的就是中心不一致的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