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define和typedef的区别

楼主(2013-02-25):
怎么我感觉功能都差不多嘛,多数时候可以相互替代?

网友:
不写非常复杂,而且有指针神马的代码,肯定可以通用...

比较杯具的是source insight不能识别出由typedef定义的类型来定义的变量,
所以我写代码就用define居多.

楼主:
书上写的#define是预处理命令,只占用编译时间,那么typedef是神马情况?

网友:
网上搜的:
从以上的概念便也能基本清楚,typedef只是为了增加可读性而为标识符另起的新名称(仅仅只是个别名),而#define原本在C中是为了定义常量

,到了C++,const、enum、inline的出现使它也渐渐成为了起别名的工具。有时很容易搞不清楚与typedef两者到底该用哪个好,如#define

INT int这样的语句,用typedef一样可以完成,用哪个好呢?我主张用typedef,因为在早期的许多C编译器中这条语句是非法的,只是现今的

编译器又做了扩充。为了尽可能地兼容,一般都遵循#define定义“可读”的常量以及一些宏语句的任务,而typedef则常用来定义关键字、冗

长的类型的别名。

宏定义只是简单的字符串代换(原地扩展),而typedef则不是原地扩展,它的新名字具有一定的封装性,以致于新命名的标识符具有更易定义变

量的功能。请看上面第一大点代码的第三行:

typedef    (int*)      pINT;
以及下面这行:
#define    pINT2    int*

效果相同?实则不同!实践中见差别:pINT a,b;的效果同int *a; int *b;表示定义了两个整型指针变量。而pINT2 a,b;的效果同int *a, b;

表示定义了一个整型指针变量a和整型变量b。

注意:两者还有一个行尾;号的区别哦!

网友:
如果正确使用的话,define和typedef是效果上是类似的。

define工作在预处理阶段,是机械的直接展开;typedef是编译阶段的工作。

define因为没有语义,只是机械展开,所以容易出错。typedef相对安全一些。

网友:
typedef是定义了一种类型
define只是简单的替换

网友:
我是这样理解的,#define  换包装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在预处理时进行)
                        typedef  就是起别名(就是一个代号,在编译时进行)

网友:
#define就是双刃剑,用的好很锋利,用不好会伤到自己。
我一般的原则,能使用typedef的一律typedef。对enum、inline之类一律等同,坚决反对#define一切的风格。

区别代码1:
typedef int* IntPtr;
IntPtr a, b;         //b是int*类型

#define IntPtr int*
IntPtr a, b;         //b是int类型,与我们的意图相悖

区别代码2:
typedef struct {
    int a;
} CMyType;
CMyType a, b;

#define CMyType struct { int a; }      //不好意思,从来没有见过谁这么用的
CMyType a, b;                               //a, b的类型都不兼容了……

网友(2013-10-12):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都是预处理指令
#define 是替代指令,用字母代替常量
#typedf 不仅是替代指令,而且可以限制常量的类型

网友:
楼主的问题,俺也一直有同样的疑问~哈哈

网友:
楼主问的好,我也学习了~~

网友(2013-11-21):
这问题也困扰我,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