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 定时器0,输出配置中断里,如何更精简

楼主(2013-02-25):
中断代码如下,如何让单片机在这里执行的时间最短?
考虑用汇编,还要用时间去看其汇编指令
void Timer0_Compare(void)
{
   P1=table[DPTR];
   DPTR++;
   if(DPTR==512)
       DPTR=0;
}

网友:
已经很精细了吧

楼主:
   P1=table[DPTR];
   DPTR++;
   if(DPTR==512)
       DPTR=0;
用汇编该怎么表达?
51可以用MOVC A,@A+DPTR
AVR一片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