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文件系统详解

楼主(2013-02-25):
前段时间移植了一个FATFS文件系统之后总是有人问我FATFS移植的问题,有时候很多问题都一样,只是有些人太浮躁,没有好好的把那不到1K的源文件给看一遍而已,今天整理文件,发现之前下载的一个很不错的介绍FATFS的文章,里面基本上把代码全部都注释了,奉献给大家。原文如下,地址已经找不到了,就不在附上了,感谢写这篇文章的人。

=====================我是分割线============================================
最近做的spi flash,本打算弄个文件系统,由于之前用过了JFFS、YAFFS和TrueFFS,代码量都相当的大,这次想找款代码量不那么吓人的,学习一下,听说配置会相对复杂一些。选来选去,最终选定了FatFS,代码量足够的小,最新的R0.09版本只有1个.c文件(当然,还有一个底层的要自己写,option文件夹里的无视),老点版本就更小了。而且更新很频繁,用户量也够大,就选定它了。尽管最后由于硬件和项目原因未能实际的移植它到vxWorks,但学过的还是要记录下。
    在这里http://elm-chan.org/fsw/ff/00index_e.html下载源码,只有800多K,小的可怜,还可以下载示例程序,有AVR、Win32、lpc等多平台已实现的方案。打开看src文件夹,一个option文件夹、00readme.txt、diskio.h、ff.c、ff.h、ffconf.h和interger.h。移植时需要修改的文件主要包括ffconf.h和interger.h,后者是在它的定义与目标平台上的有冲突,或者用的不习惯时修改的。
    在做具体修改之前,先大概阅读下FatFS的源代码,可以先读integer.h,了解所用的数据类型,然后是ff.h,了解文件系统所用的数据结构和各种函数声明,再就是diskio.h,了解与介质相关的数据结构和操作函数。ff.c这个文件相对较大,可以在最后将所实现的函数大致扫描一遍,之后根据用户应用层程序调用函数的次序仔细阅读相关代码。各个文件都可以直接用记事本打开查阅,非常方便。ff.h中的几个结构体十分重要,列举如下,首先是最基础的文件系统结构体:
/* File system object structure (FATFS) */
typedef struct {
        BYTE        fs_type;                /* FAT子类型,一般在mount时用,置0表示未挂载*/
        BYTE        drv;                        /* 物理驱动号,一般为0*/
        BYTE        csize;                        /* 每个簇的扇区数目(1,2,4...128) */
        BYTE        n_fats;                        /* 文件分配表的数目(1,2) */
        /*FAT文件系统依次为:引导扇区、两个文件分配表、根目录区和数据区*/
        BYTE        wflag;                        /* 标记文件是否被改动过,为1时要回写*/
        BYTE        fsi_flag;                /* 标记文件系统信息是否被改动过,为1时要回写*/
        WORD        id;                                /* 文件系统挂载ID */
        WORD        n_rootdir;                /* 根目录区入口(目录项)的个数(用于FAT12/16)*/
#if _MAX_SS != 512
        WORD        ssize;                        /* 每扇区的字节数(用于扇区大于512Byte的flash) */
#endif
#if _FS_REENTRANT
        _SYNC_t        sobj;                        /* 允许重入,即定义同步对象,用在tiny中*/
#endif
#if !_FS_READONLY
        DWORD        last_clust;                /* 最后一个被分配的簇*/
        DWORD        free_clust;                /* 空闲簇的个数*/
        DWORD        fsi_sector;                /* 存放fsinfo的扇区(用于FAT32) */
#endif
#if _FS_RPATH
        DWORD        cdir;                        /* 允许相对路径时用,存储当前目录起始簇(0:root)*/
#endif
        DWORD        n_fatent;                /* FAT入口数(簇的数目 + 2)*/
        DWORD        fsize;                        /* 每个FAT所占扇区*/
        DWORD        fatbase;                /* FAT起始扇区*/
        DWORD        dirbase;                /* 根目录起始扇区(FAT32:Cluster#) */
        DWORD        database;                /* 数据目录起始扇区*/
        DWORD        winsect;                /* 当前缓冲区中存储的扇区号*/
        BYTE        win[_MAX_SS];        /* 单个扇区缓存*/
} FATFS;

然后是与之相关的文件和文件夹结构体,附上具体注释:
/* File object structure (FIL) */
typedef struct {
        FATFS*        fs;                                /* 所在的fs指针*/
        WORD        id;                                /* 所在的fs挂载编号*/
        BYTE        flag;                        /* 文件状态*/
        BYTE        pad1;           /* 不知道含义,也未见程序使用*/
        DWORD        fptr;                        /* 文件读写指针*/
        DWORD        fsize;                        /* 大小*/
        DWORD        sclust;                        /* 文件起始簇(fsize=0时为0) */
        DWORD        clust;                        /* 当前簇*/
        DWORD        dsect;                        /* 当前数据扇区*/
#if !_FS_READONLY
        DWORD        dir_sect;                /* 包含目录项的扇区 */
        BYTE*        dir_ptr;                /* Ponter to the directory entry in the window */
#endif
#if _USE_FASTSEEK
        DWORD*        cltbl;                        /*指向簇链接映射表的指针*/
#endif
#if _FS_SHARE
        UINT        lockid;                        /* File lock ID (index of file semaphore table) */
#endif
#if !_FS_TINY
        BYTE        buf[_MAX_SS];        /* File data read/write buffer */
#endif
} FIL;

下面是目录的:
/* Directory object structure (DIR) */
typedef struct {
        FATFS*        fs;                                /* 同上*/
        WORD        id;
        WORD        index;                        /* 当前读写索引号 */
        DWORD        sclust;                        /* 文件数据区开始簇*/
        DWORD        clust;                        /* 当前簇*/
        DWORD        sect;                        /* 当前扇区*/
        BYTE*        dir;                        /* 扇区缓存中当前SFN入口指针,SFN含义未知,猜测和LFN类似,与文件名相关*/
        BYTE*        fn;                                /* Pointer to the SFN (in/out) {file[8],ext[3],status[1]} */
#if _USE_LFN
        WCHAR*        lfn;                        /* Pointer to the LFN working buffer */
        WORD        lfn_idx;                /* Last matched LFN index number (0xFFFF:No LFN) */
#endif
} DIR;

其他类似f_mount、f_open等接口API就不细说了,在挂载的时候其实真正起作用的是chk_mounted函数,在这里才会将挂载分区的相关信息分配到FatFS结构体中;还有一个get_fat函数,也比较重要,在f_open和许多目录操作的函数中都有用到,而且FAT入口这个表达也十分晦涩,而它又调用了一个move_window的函数,也是十分晦涩难懂,可能是我英语太烂的缘故吧。实际上,move_window的作用是改变文件系统的当前工作扇区,如果要迁移到的是当前扇区,直接返回,如果不是,就将原扇区写回,若是FAT表,还要写进备份区。
    熟悉了代码结构后,现在开始作修改了,首先修改ffconf.h文件配置与硬件相关的文件系统特性,然后自己添加一套底层操作即可。先看ffconf.h,里面定义了很多宏,可以根据自己需要一一配置:
    先看功能配置:
_FS_TINY:文件系统为标准的还是微型的,默认为标准的(0);
_FS_READONLY:文件系统是否为只读,默认为可读写(0),若只读则f_write、f_sync、 f_unlink、f_mkdir、f_chmod、f_rename、f_truncate和f_getfree不可用;
_FS_MINIMIZE:裁剪文件系统的功能,默认为全部功能(0),若为1、2则会移除大部分链接、目录等功能;
_USE_STRFUNC:是否允许字符串操作,默认为不允许(0),这个看个人需求,一般情况下设置为1即可,如果工作在windows下,为保证文件兼容性(如换行符’\n’和回车符’\r’)建议将此项设置为2;
_USE_MKFS:是否允许使用f_mkfs函数,默认为0,用于创建文件夹,建议开启;
_USE_FORWARD:用于允许f_forward函数,只有开启tiny文件系统时才用到,该函数用于将读写的数据立即转存到数据流中,以节省RAM空间;
_USE_FASTSEEK:是否开启快速索引,默认为0,开启后,会使用FIL结构体中的cltbl元素来加快搜索;
_CODE_PAGE:指定目标系统使用的OEM代码页,默认为日语(932),改为936简体中文;OEM是什么意思呢?在OS编码中,unicode是一种双字节字符编码,无论中文还是英文,或者其他语言统一到2个字节,它与现有的任何编码(ASCII,GB等)都不兼容。WindowsNT(2000)的内核即使用该编码,所有数据进入内核前转换成UNICODE,退出内核后在转换成版本相关的编码(通常称为OEM,在简体中文版下即为GB);
_USE_LEN、_MAX_LEN、_LFN_UNICODE:这三个的意思不是很清楚,但是确定是与长文件名有关的,不建议开启,否则又要多加函数,麻烦;
_FS_RPATH:是否允许相对路径,让我选择就不开启,否则逻辑变得复杂不说,代码量也变多了一些;
    再看硬件相关配置:
_VOLUMES:磁盘(flash)逻辑卷数,默认为1,不建议修改;
_MAX_SS:扇区大小,默认512Byte,最大可设置4096Byte;
_MULTI_PARTITION:分区选项,默认为0,即一个分区,若想要多分区可自行设置;
_USE_ERASE:是否允许扇区擦除,默认为0,若开启则要在disk_ioctl函数中添加擦除命令代码;
    最后是文件系统配置:
_WORD_ACCESS:数据递进格式,默认为0,即以字节为单位递进,兼容性更强,若你的系统最新单位为字(2Byte),则可设为1;
_FS_REENTRANT、_FS_TIMEOUT、_SYNC_t:这三个选项与文件系统是否允许重入有关,所直白点,就是能否被多线程同时访问,像RTOS中,一般建议开启,_SYNC_t可定义为对应OS中的操作对象,windows下为HANDLE,uCos中为OS_EVENT,vxWorks中为SEMAPHORE。另外,开启后还需要添加ff_req_grant、ff_rel_grant和ff_del_syncobj三个函数,实际上实现的功能就是申请互斥量、释放互斥量和删除互斥量的意思,可以定义OS封装即可;
_FS_SHARE:和上面的类似,表示文件系统最大允许同时打开多少文件,默认为0,即只能打开一个。
    在配置这些选项的时候,可以根据定义阅读ff.c文件中的相关代码,基本上能对整体的结果有了了解,完成了ffconf.h后,再就是编写底层接口了,在新一点的FatFs中,并未提供函数接口模版,可以下老版的拷过来,也可以打开doc文件夹下的帮助文档00index_e.htm文件,里面有底层函数接口的格式及各个参数的描述。至于底层驱动,我只做过spi flash的,这个可以参考我上一篇文章。需要注意的是,底层读写函数中的参数sector指的是扇区的序号,需要自己换算成驱动接口中的字节位置。
    到这里,移植基本完成了,如果你的文件系统出现LD_WORD(ptr) (WORD)(*(WORD*)(BYTE*)(ptr))有问题(数据异常终止DATA ABORT exception之类的)的情况,请百度搜索“转一篇比较详细介绍FatFS文件系统移植的文章”就可以搞定了,那里有详细的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楼主!

谢谢。

网友(2013-03-27):
好好研究一下,正需要这个。

网友:
原创帖,总结贴都要留名~

网友B:
楼主,请问open函数返回FR_NOT_READY
The disk drive cannot work due to incorrect medium removal or disk_initialize() function failed.
是怎么回事呢?sd卡是好的,sdio的实验能成功,但是一上fatfs就失败了。前几次成功过,但是我把卡移到windows上格式化后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open函数返回FR_NOT_READY
The disk drive cannot work due to incorrect medium removal or dis ...

初始化是否正常呢?

网友(2013-06-10):
顶一下楼主,如可以的话,请把带注释的源码发一下上来!

网友:
LZ写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C:
顶楼主,我目前也正在写一篇关于FATFS的剖析文章,楼主的文章很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楼主,我目前也正在写一篇关于FATFS的剖析文章,楼主的文章很精彩!

期待你的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楼主,我目前也正在写一篇关于FATFS的剖析文章,楼主的文章很精彩!

期待你到时候共享~

网友:
学习了,很详细的解释

网友(2013-07-18):
这个强大了

网友:
强帖留名,最近也在学习这个。

网友:
实际上看这个的信息量还是不如fatfs自带的帮助多,那个英文还是很简单的
也应该去看看主页的例程
至少我发现  sta 这个全局状态  网上的移植都没考虑这个,实际上这个状态是diskio直接相关的变量,很重要但是很多没考虑

网友:
恩,先收藏了,谢谢楼主了,呵呵

网友:
好文,记录一下,慢慢消化

网友(2013-09-08):
保存一下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3-10-13):
已经找了好久了,今天忽然间看到了,很有用啊,感谢

网友:
FatFs 真实地学习了一天,云里雾里转。这篇文档,真是帮了自己大忙了,谢谢楼主!

网友(2013-11-21):
感谢楼主分享,先收藏一下

网友:
先做一个标记

网友:
不顶不舒服斯基

网友:
yi ding  yao ding a ,wo de xia yi ge mu biao

网友:
这个很给力,太有参考价值了,不用瞎摸FATS了

网友:
支持一下一下

网友:
文件系统挺好用的

网友:
mark一下, 如果有例程就更好了

网友(2013-12-26):
下载来研究下,谢谢楼主哇

网友:
学习了,这个要顶

网友(2014-02-27):
牛,言简意赅。支持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open函数返回FR_NOT_READY
The disk drive cannot work due to incorrect medium removal or dis ...

感觉你的初始化不对,你查一下
stat = disk_initialize(fs->drv);        /* Initialize low level disk I/O layer */
if (stat & STA_NOINIT)                                /* Check if the initialization succeeded */
  return FR_NOT_READY;

网友:
现在在做U盘的读写,用的fatfs 可以参考一下本帖,顶。

网友(2014-04-09):
Mark一个~~~另外楼主头像好熟悉啊^_^

网友:
Mark一个~~~另外楼主头像好熟悉啊

网友:
谢谢了,好认真

网友:
学习,一般人只会open,close什么的

网友:
非常实用的东西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只能mark以后学习了

网友(2014-05-10):
好东西,必须要顶一下!

网友:
好详细,看了

网友:
学习记号备用

网友:
受教了,好东西不容错过

网友(2014-06-10):
请问一下,这个文件系统选了_FS_MINIMIZE的话,会删除大部分连接和目录功能的意思是什么?
说的连接是不是文件快的连接?是不是代表选了这个选项,建立的文件就是连续空间?
如果我需要建立一个连续空间的文件,有没有办法指定?比如我的flash每个快为1k , 我要建立一个3k的文件,就让他用三个连续的块来建立,不要他错开,可以吗?但我有些情况下还是可以让他按照正常的方式接受不连续的块,有没有办法加一个指定建立连续空间的函数?

网友(2014-07-10):
东西不错,有个文档就更好了

网友:
贴上原作者的地址:http://www.cnblogs.com/GL-BBL/archive/2012/08/20/2647347.html

网友:
谢谢楼主,刚好要搞这个。

网友:
学习了,十分感谢

网友(2014-08-11):
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谢谢LZ的贡献

网友:
果断迷糊了~

网友(2014-10-21):
问一下楼主,为什么我的fatfs文件系统为什么不能给新创建的txt追加内容啊????

网友:
mark    正在学习与应用这部分内容,希望集中精力消化一下

网友:
正需要这个

网友:
好文章,要好好学习!

网友:
正在移植LPC1788的FATFS,谢谢分享!

网友(2015-03-27):
标记一下,仔细看看

网友(2015-05-18):
正想学习文件系统,谢谢楼主的总结!

网友(2015-12-11):
引用 网友D:
顶一下楼主!谢谢!

正好研究文件系统,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2016-05-27):
请教下,FatFS  和  Fat32 之间是啥关系?有啥区别?

网友(2016-09-28):
资料挺详细的    赞一个

网友:
还没有完全看懂。貌似挺不错的。

网友:
谢谢,很好的经验。

网友(2017-02-23):
收藏一下,日后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