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自动寻址的DMX512灯具是设计思路是怎样的?求大侠...

楼主(2013-02-25):
各位大侠们,请教下现在市面上比较多的DMX512灯具都是使用自动寻址的,请问这个设计思路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
同求高手解答

网友(2013-05-31):
对于灯具间距超1.5米的不建义用自动寻址方式,也不建义用串联写址方式,这样会影响它的稳定性,应在厂里写好地址或独立设计灯具自身可以写址的,对于防水处理可用红外方式写址或触模按键方式,自动寻址方式没必要研究了,市场上具有这种功能的专用芯片并具备恒流功能的才1.5元,单片机写程序最低都要2.2元以上LZ可以计算一下成本,

网友(2013-08-25):
如果是串联自动寻址,用单片机来做,这个数据是怎么传递的?
是下一个级联的单片机把接收到的DMX512数据,再转发,用DMX512方式来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