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8051F,Keil开发环境,编译生成的Hex大于64K,怎么解决?

楼主(2013-02-25):
请教C8051F,Keil开发环境,编译生成的Hex大于64K,要下载到MCU中怎么做?

网友:
什么c8051f单片机ROM大于64k啊?

网友:
精简或优化程序

网友:
可以分段的.你找一下,对应的芯片的例程,应该会有说明的.

楼主:
谢谢,各位 转换成bin 文件可以吗?转换后小于64K

网友:
烧录进去的实际是bin,HEX里有地址等信息是不会烧录到芯片里的。
看实际bin的大小才是需要flash的大小。

网友:
ls正解
超过你所选芯片的FLASH大小软件会提示的

网友:
烧吧,HEX64K实际估计只有十几K

网友:
580flash128k

网友:
C8051F有一些型号的FLASH是大于64K的(大概有128K的),可以用KEIL的ROM分段技术分成4个32K的区块,KEIL会编译成四个32K区块的,下载程序会自动下载这四个HEX文件的。

网友:
hex不是实际文件大小.bin才是!

网友:
用过ROM大于64K的51芯片,芯片的做法是有一个通用的区块,比如32K,再有片选几个32K的区块.
这样程序的最大寻址不会超过2^16,即64K

网友:
调下优化等级看看是否hex大小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