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quartus ii中调用modelsim-altera仿真*.bdf文件?

楼主(2013-02-25):
quartus ii使用modelsim-altera如何仿真*.bdf文件?
*.bdf文件中包含 PLL 和自己生成的symbol
哪位前辈有这方面的经验,请指教一下,在网上找资料,实在是找不到啊,各位大神啊!求助啊!

网友A:
好像是先生成Verilog再调用的。顶层文件的bdf点File-Create/updatexxx-第一个就是,选Verilog,然后在project的eda的setting里设置.v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先生成Verilog再调用的。顶层文件的bdf点File-Create/updatexxx-第一个就是,选Verilog,然后在proje ...

你说的这个方法,我试过了,因为在.bdf文件中包含了一个ALTERA的 PLL,所以不成功,我把PLL去掉之后还是不行, 不知道是啥原因

楼主:
有没有高手啊,求指点啊!

楼主:
高手看到没有啊?

网友(2014-08-19):
首先需要将.bdf原理图文件转换为Verilog HDL等第三方EDA工具所支持的标准描述文件。在Quartus下,保持*.bdf为活动窗口状态,运行[File]/[Create/Update]/[Create HDL Design File for Current File]命令,在弹出窗口选择文件类型为Verilog HDL,即可输出*.v顶层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