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驱动器脉冲输出(NPN)与S7-300输入(PNP)接口问题

楼主(2013-02-25):
松下A5系列伺服驱动器编码器Z相输出仅为集电极开路(NPN)输出,S7-300(CPU 312C)计数通道仅支持源型(PNP)输入,
请问如何转换,S7-300才能采集到伺服的脉冲?CPU 312C的计数频率为10KHZ,伺服那边每旋转一圈对应的脉冲个数可以设定,
可以限制在S7-300的计数频率以内。

一直卡在这边了,在淘宝上找到一个NPN TO PNP转换器,请问一般的转换器能满足计数频率的要求不?

网友:
用个三极管或光耦做个转换不就行了。
找个分频器或计数器将频率降频

网友(2013-04-28):
不用转的,你在松下伺服的输出口接个2K电阻再接个24V电源,接到300PLC就可以了,10K完全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