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fi加密的问题

楼主(2013-02-25):
wifi加密是有数据的时候一直在不停的加密解密,还是只是在连接wifi的时候加密???

网友:
不懂,觉得不大可能是你说的第一种

网友:
应该是一直加密!
否则,岂不是透明传输

网友A:
如果只是确认是否允许设备接入,那叫认证。
加密是数据加密,一直加密的。
因为无线跟有线不同,有线从物理上破解需要接触,而无线是开放空间,所以必须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确认是否允许设备接入,那叫认证。
加密是数据加密,一直加密的。
因为无线跟有线不同,有线从物理上破解需要接触,而无线是开放空间,所以必须加密。

无线加密会降低网速,把密码关掉又怕数据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