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轮平衡小车算法分类上的疑问

楼主(2013-02-25):
很多书上都说自己的平衡车是以倒立摆为模型研究的,但是我看见他们做的东西都是定质点,质量均布式的车子,例如

但是我认为以倒立摆的为模型的车子应该是这样的

请问做定质点,质量均布式的车子用的是倒立摆的为模型的算法可行吗?还是都是假的呢?具体的模型是什么呢?求解

网友:
太学究了吧?没必要揪这一点吧?采集到车子的姿态然后简单的用pid控制不就行了吗

网友:
定质点的,他的重心也是在轮轴之上的吧,如果把你所说的定质点的,简化为物理模型后,也就是倒立摆,两张图的物理模型应该是一致的,只是重心高低的问题吧

网友:
在小摆动范围内,是可以建模成质点和轻杆的,不过质点位置可能不是重心(这时候其实主要起作用的是惯量,质点的等效位置是质量和惯量决定出来的)。如果不想做这个近似,要细搞这件事的话,感觉比较清晰的方法是把惯量和质量分开作为两个参数(质量矢量),在广义坐标里面做……

网友:
他们估计要进行精确的模型受力分析等等,自己做的不用这么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