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鹏ocm12864-3,v3.1的显示屏,驱动程序谁有好的介绍啊?

楼主(2013-02-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好的定义是怎样?

网友(2013-05-14):
官方参考程序:

//OCM12864参考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isp_off   0x3e
#define disp_on    0x3f
#define disp_x     0xb8
#define disp_z     0xc0
#define disp_y     0x40
#define comm       0
#define dat        1
#define data_ora   P1       //MCU P1<------> LCM

sbit di =P3^0;  //Data or Instrument Select,H:写数据,L:写指令
sbit rw =P3^1;  //Write or Read,H:read,L:write
sbit e  =P3^2;  //读写使能
sbit cs1=P3^3;  //cs1=H,选择左半屏
sbit cs2=P3^4;  //cs2=H,选择右半屏
sbit rst=P3^5;  //Lcm reset,低有效
sbit bf =P1^7;
sbit res=P1^4;

void chk_busy (void);

uchar code hz11[]={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  文字:  金  --*/
0x40,0x40,0x20,0x20,0x50,0x48,0x44,0xC3,0x44,0x48,0x50,0x50,0x20,0x60,0x20,0x00,
0x40,0x40,0x42,0x42,0x4A,0x72,0x42,0x7F,0x42,0x62,0x5A,0x42,0x42,0x40,0x40,0x00,
/*--  文字:  鹏  --*/
0x00,0xFE,0x12,0xFE,0x00,0xFE,0x12,0xFE,0x00,0xFC,0x0E,0x35,0x44,0x7C,0x00,0x00,
0x20,0x1F,0x21,0x7F,0x20,0x1F,0x41,0x7F,0x08,0x09,0x09,0x29,0x49,0x21,0x1F,0x00,
/*--  文字:  科  --*/
0x10,0x12,0x92,0x72,0xFE,0x51,0x91,0x00,0x22,0xCC,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04,0x02,0x01,0x00,0xFF,0x00,0x04,0x04,0x04,0x02,0x02,0x02,0xFF,0x01,0x01,0x00,
/*--  文字:  技  --*/
0x08,0x08,0x88,0xFF,0x48,0x28,0x00,0xC8,0x48,0x48,0x7F,0x48,0xC8,0x48,0x08,0x00,
0x01,0x41,0x80,0x7F,0x00,0x40,0x40,0x20,0x13,0x0C,0x0C,0x12,0x21,0x60,0x20,0x00,

/*--  文字:  奥  --*/
0xFF,0xFF,0x01,0xDD,0xD5,0x4D,0x9C,0x01,0x9D,0x4D,0x55,0xDD,0x01,0xFF,0xFF,0xFF,
0x7F,0x7B,0xBA,0xBB,0xDA,0xEB,0xF3,0xF8,0xF3,0xEB,0xDA,0xDB,0xBA,0x3B,0xBB,0xFF,
/*--  文字:  可  --*/
0xFF,0xFD,0xFD,0x0D,0xED,0xED,0xED,0xED,0x0D,0xFD,0xFD,0xFD,0x01,0xFD,0xFD,0xFF,
0xFF,0xFF,0xFF,0xF8,0xFD,0xFD,0xFD,0xFD,0xF8,0xEF,0xDF,0xBF,0xC0,0xFF,0xFF,0xFF,
/*--  文字:  拉  --*/
0xEF,0xEF,0xEF,0x00,0x6F,0xAF,0xFF,0xB7,0x76,0xF5,0xF1,0xF7,0x17,0xB7,0xF7,0xFF,
0xFD,0xBD,0x7E,0x80,0xFF,0xDF,0xDF,0xDF,0xDE,0xC1,0xDF,0xC3,0xDC,0xDF,0xDF,0xFF,
/*--  文字:  液  --*/
0xEF,0x9E,0xF9,0x1F,0xE7,0x7B,0x1B,0xE3,0x7B,0x9A,0x41,0xDB,0x5B,0x9B,0xFB,0xFF,
0xFB,0xFB,0x00,0xFF,0xFE,0xFF,0x00,0xBE,0xDE,0xED,0xF3,0xE4,0x9E,0x3F,0xBF,0xFF};

uchar code hz12[]={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  文字:  有  --*/
0x00,0x04,0x84,0x44,0xE4,0x34,0x2C,0x27,0x24,0x24,0x24,0xE4,0x04,0x04,0x04,0x00,
0x02,0x01,0x00,0x00,0xFF,0x09,0x09,0x09,0x29,0x49,0xC9,0x7F,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限  --*/
0xFE,0x02,0x32,0x4E,0x82,0x00,0xFE,0x4A,0xCA,0x4A,0x4A,0x4A,0x7E,0x00,0x00,0x00,
0xFF,0x00,0x02,0x04,0x03,0x00,0xFF,0x40,0x20,0x03,0x0C,0x12,0x21,0x60,0x20,0x00,
/*--  文字:  公  --*/
0x00,0x00,0x80,0x40,0x30,0x0E,0x84,0x00,0x00,0x0E,0x10,0x60,0xC0,0x80,0x80,0x00,
0x00,0x01,0x20,0x70,0x28,0x24,0x23,0x31,0x10,0x10,0x14,0x78,0x30,0x01,0x00,0x00,
/*--  文字:  司  --*/
0x00,0x10,0x92,0x92,0x92,0x92,0x92,0x92,0x92,0x92,0x12,0x02,0x02,0xFE,0x00,0x00,
0x00,0x00,0x1F,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F,0x00,0x20,0x40,0x3F,0x00,0x00,

/*--  文字:  晶  --*/
0xFF,0xFF,0xFF,0xFF,0x81,0xD5,0xD5,0xD5,0xD5,0xD5,0xD5,0x81,0xFF,0xFF,0xFF,0xFF,
0xFF,0x80,0xDA,0xDA,0xDA,0xDA,0x80,0xFF,0xFF,0x80,0xDA,0xDA,0xDA,0xDA,0x80,0xFF,
/*--  文字:  显  --*/
0xFF,0xFF,0xFF,0xC1,0xD5,0x15,0xD5,0xD5,0xD5,0x15,0xD5,0xC1,0xFF,0xFF,0xFF,0xFF,
0xDF,0xDE,0xDD,0xD3,0xDF,0xC0,0xDF,0xDF,0xDF,0xC0,0xD7,0xDB,0xDC,0xDF,0xDF,0xFF,
/*--  文字:  示  --*/
0xFF,0xDF,0xDF,0xDD,0xDD,0xDD,0xDD,0x1D,0xDD,0xDD,0xDD,0xDD,0xDD,0xDF,0xDF,0xFF,
0xEF,0xF7,0xFB,0xFC,0xFF,0xBF,0x7F,0x80,0xFF,0xFF,0xFE,0xFD,0xF3,0xE7,0xFF,0xFF,
/*--  文字:  器  --*/
0xBF,0xBF,0xB0,0xB6,0xB6,0x36,0x30,0x8F,0x3F,0x30,0xB6,0xA6,0x96,0xB0,0xFF,0xFF,
0xFD,0xFD,0x81,0xBA,0xBA,0xBB,0x83,0xFF,0x83,0xBB,0xBA,0xBA,0x81,0xF9,0xFD,0xFF};

uchar code hz31[]={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  文字:  G  --*/
0xC0,0x30,0x08,0x08,0x08,0x38,0x00,0x00,0x07,0x18,0x20,0x20,0x22,0x1E,0x02,0x00,
/*--  文字:  o  --*/
0x00,0x00,0x80,0x80,0x80,0x80,0x00,0x00,0x00,0x1F,0x20,0x20,0x20,0x20,0x1F,0x00,
/*--  文字:  l  --*/
0x00,0x08,0x08,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  文字:  d  --*/
0x00,0x00,0x00,0x80,0x80,0x88,0xF8,0x00,0x00,0x0E,0x11,0x20,0x20,0x10,0x3F,0x20,
/*--  文字:  e  --*/
0x00,0x00,0x80,0x80,0x80,0x80,0x00,0x00,0x00,0x1F,0x22,0x22,0x22,0x22,0x13,0x00,
/*--  文字:  n  --*/
0x80,0x80,0x00,0x80,0x80,0x80,0x00,0x00,0x20,0x3F,0x21,0x00,0x00,0x20,0x3F,0x20,
/*--  文字: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P  --*/
0x08,0xF8,0x08,0x08,0x08,0x08,0xF0,0x00,0x20,0x3F,0x21,0x01,0x01,0x01,0x00,0x00,

/*--  文字:  T  --*/
0xE7,0xF7,0xF7,0x07,0xF7,0xF7,0xE7,0xFF,0xFF,0xFF,0xDF,0xC0,0xDF,0xFF,0xFF,0xFF,
/*--  文字:  E  --*/
0xF7,0x07,0x77,0x77,0x17,0xF7,0xEF,0xFF,0xDF,0xC0,0xDF,0xDF,0xDC,0xDF,0xE7,0xFF,
/*--  文字:  L  --*/
0xF7,0x07,0xF7,0xFF,0xFF,0xFF,0xFF,0xFF,0xDF,0xC0,0xDF,0xDF,0xDF,0xDF,0xCF,0xFF,
/*--  文字:  :  --*/
0xFF,0xFF,0xFF,0x3F,0x3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CF,0xCF,0xFF,0xFF,0xFF,
/*--  文字:  0  --*/
0xFF,0x1F,0xEF,0xF7,0xF7,0xEF,0x1F,0xFF,0xFF,0xF0,0xEF,0xDF,0xDF,0xEF,0xF0,0xFF,
/*--  文字:  7  --*/
0xFF,0xC7,0xF7,0xF7,0x37,0xC7,0xF7,0xFF,0xFF,0xFF,0xFF,0xC0,0xFF,0xFF,0xFF,0xFF,
/*--  文字:  5  --*/
0xFF,0x07,0xF7,0x77,0x77,0xF7,0xF7,0xFF,0xFF,0xE6,0xDE,0xDF,0xDF,0xEE,0xF1,0xFF,
/*--  文字:  8  --*/
0xFF,0x8F,0x77,0xF7,0xF7,0x77,0x8F,0xFF,0xFF,0xE3,0xDD,0xDE,0xDE,0xDD,0xE3,0xFF};

uchar code hz32[]={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  文字:  a  --*/
0x00,0x00,0x80,0x80,0x80,0x80,0x00,0x00,0x00,0x19,0x24,0x22,0x22,0x22,0x3F,0x20,
/*--  文字:  l  --*/
0x00,0x08,0x08,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  文字:  m  --*/
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00,0x20,0x3F,0x20,0x00,0x3F,0x20,0x00,0x3F,
/*--  文字: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T  --*/
0x18,0x08,0x08,0xF8,0x08,0x08,0x18,0x00,0x00,0x00,0x20,0x3F,0x20,0x00,0x00,0x00,
/*--  文字:  E  --*/
0x08,0xF8,0x88,0x88,0xE8,0x08,0x10,0x00,0x20,0x3F,0x20,0x20,0x23,0x20,0x18,0x00,
/*--  文字:  C  --*/
0xC0,0x30,0x08,0x08,0x08,0x08,0x38,0x00,0x07,0x18,0x20,0x20,0x20,0x10,0x08,0x00,
/*--  文字:  H  --*/
0x08,0xF8,0x08,0x00,0x00,0x08,0xF8,0x08,0x20,0x3F,0x21,0x01,0x01,0x21,0x3F,0x20,

/*--  文字:  -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E,
/*--  文字:  2  --*/
0xFF,0x8F,0xF7,0xF7,0xF7,0x77,0x8F,0xFF,0xFF,0xCF,0xD7,0xDB,0xDD,0xDE,0xCF,0xFF,
/*--  文字:  2  --*/
0xFF,0x8F,0xF7,0xF7,0xF7,0x77,0x8F,0xFF,0xFF,0xCF,0xD7,0xDB,0xDD,0xDE,0xCF,0xFF,
/*--  文字:  6  --*/
0xFF,0x1F,0xEF,0x77,0x77,0xE7,0xFF,0xFF,0xFF,0xF0,0xEE,0xDF,0xDF,0xEE,0xF1,0xFF,
/*--  文字:  3  --*/
0xFF,0xCF,0xF7,0x77,0x77,0xB7,0xCF,0xFF,0xFF,0xE7,0xDF,0xDF,0xDF,0xEE,0xF1,0xFF,
/*--  文字:  8  --*/
0xFF,0x8F,0x77,0xF7,0xF7,0x77,0x8F,0xFF,0xFF,0xE3,0xDD,0xDE,0xDE,0xDD,0xE3,0xFF,
/*--  文字:  5  --*/
0xFF,0x07,0xF7,0x77,0x77,0xF7,0xF7,0xFF,0xFF,0xE6,0xDE,0xDF,0xDF,0xEE,0xF1,0xFF,
/*--  文字:  8  --*/
0xFF,0x8F,0x77,0xF7,0xF7,0x77,0x8F,0xFF,0xFF,0xE3,0xDD,0xDE,0xDE,0xDD,0xE3,0xFF};

uchar code tab31[]={
/*--  调入了一幅图像:F:\梁\画图\GPTB.bmp  --*/
/*--  宽度x高度=32x32  --*/
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40,0x20,0x10,0x48,0xD4,0xB4,0x62,0xC2,0x82,0x02,
0x02,0x02,0x02,0x84,0xC4,0xE0,0xA0,0xE0,0x60,0x2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FE,0x01,0x00,0x04,0x0D,0x1B,0x36,0x6D,0xDB,0xF6,0xED,0xFB,
0xFE,0xFE,0xFF,0x7F,0x1F,0x07,0x01,0x00,0x10,0x10,0xF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code tab32[]={
/*--  调入了一幅图像:F:\梁\画图\GPTB2.bmp  --*/
/*--  宽度x高度=32x32  --*/
0xFF,0xFF,0xFF,0xFF,0xFF,0x7F,0xBF,0xDF,0xEF,0xB7,0x2B,0x4B,0x9D,0x3D,0x7D,0xFD,
0xFD,0xFD,0xFD,0x7B,0x3B,0x1F,0x5F,0x1F,0x9F,0xDF,0xD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01,0xFE,0xFF,0xFB,0xF2,0xE4,0xC9,0x92,0x24,0x09,0x12,0x04,
0x01,0x01,0x00,0x80,0xE0,0xF8,0xFE,0xFF,0xEF,0xEF,0x0F,0xFF,0xFF,0xFF,0xFF,0xFF,
...

uchar code tab5[]={
/*--  调入了一幅图像:F:\梁\其它\COCK.bmp  --*/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
0xC0,0xE0,0x70,0x00,0x00,0x80,0xC0,0xE0,0xF0,0x00,0x00,0x00,0x80,0xC0,0xE0,0xF0,
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C0,0xC0,0xE0,0xF0,0x78,0x00,0x00,0x00,0x00,0x00,
...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 (uint us)
{
  while(us--);
}
void delay1 (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000;j++)
  ;
}
/*------------写数据或命令到LCD--------------*/
void wr_lcd (uchar dat_comm,uchar content)
{
  chk_busy ();
  di=dat_comm;
  rw=0;
  data_ora=content;
  e=1;
  ;
  e=0;
}
/*--------------读LCD数据---------------*/
uchar rd_lcd ()
{
  uchar rddata;
  chk_busy ();
  di=1;
  rw=1;
  e=1;
  ;
  rddata=data_ora;
  e=0;
  return rddata;
}
void chk_busy (void)
{
  data_ora=0xff;
  di=0;
  rw=1;
  ;
  e=1;
  while(bf||res==1);
  e=0;
}
/*--------------写点阵------------------*/
void lat_disp (uchar data1,uchar data2)
{
  uchar i,j;
  cs1=1;cs2=1;
  wr_lcd (comm,disp_on);
  for(j=0;j<8;j++)
  {
    wr_lcd (comm,disp_x+j);
    wr_lcd (comm,disp_z);
    wr_lcd (comm,disp_y);
    for(i=0;i<32;i++)
    {
      wr_lcd (dat,data1);
      wr_lcd (dat,data2);
    }
  }
}
/*--------------显示图片----------------*/
void img_disp (uchar code *img)
{
  uchar i,j;
  for(j=0;j<8;j++)
  {
    cs1=1;cs2=0;
    wr_lcd (comm,disp_on);
    wr_lcd (comm,disp_x+j);
    wr_lcd (comm,disp_z);
    wr_lcd (comm,disp_y);
    for(i=0;i<64;i++)
      wr_lcd (dat,img[j*128+i]);
    cs1=0;cs2=1;
    wr_lcd (comm,disp_on);
    wr_lcd (comm,disp_x+j);
    wr_lcd (comm,disp_z);
    wr_lcd (comm,disp_y);
    for(i=64;i<128;i++)
      wr_lcd (dat,img[j*128+i]);
  }
}
/*---指定位置(x,y)显示row_xl行(每行row_yl个)汉字(大小8xl*yl)---*/
void chn_disp (uchar x,uchar y,uchar xl,uchar yl,uchar row_xl,uchar row_yl,uchar code *chn)
{
  uchar i,j,k,l,a;
  wr_lcd (comm,disp_on);
  for(l=0;l<row_xl;l++)
  {
    for(k=0;k<row_yl;k++)
    {
      for(j=0;j<xl;j++)
      {
        wr_lcd (comm,disp_x+x+l*xl+j);
        wr_lcd (comm,disp_z);
        wr_lcd (comm,disp_y+y+k*yl);
        a=l*xl*yl*row_yl+k*xl*yl+j*yl;
        for(i=0;i<yl;i++)
          wr_lcd (dat,chn[a+i]);
      }
    }
  }
}
/*------------------初始化-----------------*/
void init_lcd (void)
{
  rst=0;
  delay(50);
  rst=1;
  cs1=1;cs2=1;
  wr_lcd (comm,disp_off);
  wr_lcd (comm,disp_on);
}
/*---------------显示1-----------------*/
void disp1 (void)
{
  lat_disp(0x00,0x00);
  cs1=1;cs2=0;
  chn_disp (0,0,2,16,2,4,hz11);
  cs1=0;cs2=1;
  chn_disp (0,0,2,16,2,4,hz12);
  cs1=1;cs2=0;
  chn_disp (4,0,2,8,2,8,hz31);
  cs1=0;cs2=1;
  chn_disp (4,0,2,8,2,8,hz32);
}
/*---------------显示3-----------------*/
void disp3 (void)
{
  cs1=1;cs2=1;
  chn_disp (0,0,4,32,1,1,tab31);
  chn_disp (0,32,4,32,1,1,tab32);
  chn_disp (4,0,4,32,1,1,tab32);
  chn_disp (4,32,4,32,1,1,tab31);
}
/*------------------主程序--------------------*/
void main ()
{
  init_lcd ();
  while (1)
  {
    disp1();
    delay1(400);
    lat_disp (0xff,0x00);
    delay1(400);
    disp3();
    delay1(400);
    lat_disp (0x33,0x33);
    delay1 (400);
    img_disp(tab5);
    delay1 (4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