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做光立方,遇到点问题

楼主(2013-02-25):
硬件已经搭好,问一下,一般光立方扫描速度是多少?就是多少帧呢?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呢。。。

网友A:
你可以用delay来调节时间,看看扫描周期
,一般根据人的暂留,大概0,1S的间隔比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delay来调节时间,看看扫描周期
,一般根据人的暂留,大概0,1S的间隔比较好吧 ...

已经搞定了,原因是我焊接的时候烙铁温度调的太高,当时是用450度焊接的,平时都是用450度,焊习惯了,没调温度。温度过高,导致二极管的阻抗改变,所以出现了问题,用表量了一下,有的几乎被烧穿了,还好只有一个是烧穿的,总共换下了20多个阻抗有问题的,现在正常,不过还有一些也有影响,但是不影响整体效果(烙铁温度调成300度焊接,最为保险)

网友B:
一般认为,人眼无法辨识超过16Hz的闪烁,显示器的扫描频率大约是50Hz到60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认为,人眼无法辨识超过16Hz的闪烁,显示器的扫描频率大约是50Hz到60HZ.

非常感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原因是我焊接的时候烙铁温度调的太高,当时是用450度焊接的,平时都是用450度,焊习惯了,没 ...

PN 结击穿了,也就是坏了。

网友(2013-03-28):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原因是我焊接的时候烙铁温度调的太高,当时是用450度焊接的,平时都是用450度,焊习惯了,没 ...

楼主,程序你是怎么写哈,一起探讨下,,766014888

网友(2013-06-06):
求加好友,学习..QQ957383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