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比较器 正输入为何把电平拉低了

楼主(2013-02-26):
模拟比较器 正输入为何把电平拉低了

楼主:
PB1高电平,到AIN0就成低电平了

ADCSRA &=~BIT(ADEN);//禁用ADC
  ADCSRB &=~BIT(ACME);//比较器负极输入--AIN1
  ACSR &=~BIT(ACBG);  //比较器正极输入---AIN0
  DIDR1 |=0x03;       //比较器输入端禁用数字输入功能
  //DDRB&=~BIT(2);
  //DDRB&=~BIT(3);
  DDRB &=0xf3;
  PORTB &= ~(BIT(2)|BIT(3)); //
  //SFIOR&=~(1<<ACME);//AIN1 连接到比较器的负极输入端
  ACSR &=~BIT(ACIE);//禁用中断

楼主:
模拟输入特性
参考输入阻抗 20 Kohm
模拟输入阻抗 20 Kohm
模拟输入电容 5 pF
难道是这个原因  ?

楼主:
直接用VCC 输入到AIN0 竟会有 0.167ma的电流

楼主:
这个模拟比较器还能用吗

楼主:
avr能用的电路,到LGT就不能用了啊!

AVR 的
RAIN 模拟输入电阻100 MΩ

请大虾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啊!!!!!!!!!!!!!!!!

网友:
mark 等看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输入特性
参考输入阻抗 20 Kohm
模拟输入阻抗 20 Kohm

ADC时是20K欧姆,你现在是比较器输入,估计也是。把680K换成1K试试

楼主:
换成1K,就没搞头了!我现在是用了个 跟随器!相当于浪费了1片LGT 的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输入特性
参考输入阻抗 20 Kohm
模拟输入阻抗 20 Kohm

有输入电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