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一下两个串口的51单片机,带数据总线输出的

楼主(2013-02-26):
大家好,
我现在一个项目需要用两个串口的51单片机,需要数据总线输出的,因为需要外扩一些接口。
请帮忙指点一下市场上主流的价廉物美的是哪家的,什么型号吗?
我知道STC有,但是老板不敢用,我们是做工业控制的。
ATMEL的,我只找到1款,也不知道是不是主流的。
我们现在手上用的是ATMEL和NXP的单片机。
谢谢。

网友A:
C8051,还台湾的很多都呆以看一下。我现在用一款16K Flash, 16脚带双串口, 2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C8051,还台湾的很多都呆以看一下。我现在用一款16K Flash, 16脚带双串口, 2块钱 ...

方便说下是那个型号吗?

楼主:
我咨询了一下朋友,打算用新塘的(以前的华邦的)W79E系列,有2 UART PWM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C8051,还台湾的很多都呆以看一下。我现在用一款16K Flash, 16脚带双串口, 2块钱 ...

你说的不是STC?除了他还有便宜的?
还有,你的发型,造型很酷,顶

网友:
是STK的,不是STC

网友B:
mpc82g516/  syncmos 59R16A5/ stc XX s2/  mega162/p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c82g516/  syncmos 59R16A5/ stc XX s2/  mega162/pic........

谢谢,就是没几个听过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 mpc82g516  就是  STC89C5X

mpc82完全不是stc89。.。一个是1T系列一个6T/12T

mpc82对应stc12c系列

mpc82g516,对应stc5a60s2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