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Libusb开发STM32驱动 bluk_read超时的问题

楼主(2013-02-26):
最近在使用libusb开发STM32的上位机驱动
现在主要测试read 可以达到700+KB/S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使用libusb里面的函数对设备EP进行读取的时候 usb_bulk_read(dev, EP_IN, tmp, sizeof(tmp), 5000);
当设备EP的缓存里面有数据的时候 没问题 可以正常读到
但是当设备里面没数据的时候 上位机就会卡在这里 直到超时报错

求助下大侠这是哪里的问题
是上位机libusb的函数使用有问题?还是STM32里面的固件有问题?
我比较深入的看了下 STM32虚拟串口等例程对读处理的操作的处理
就是有数据就写到缓存里面等待发送 没有数据就没有任何EP操作
但是他们的驱动就没有报错啊

大家多给意见 谢谢!

楼主:
现在我觉得导致上位机超时的原因是EP的缓存中没有数据
所以一致回复上位机NAK导致的等待超时

想到的一个解决方案是 回复上位机一个0长度的data包
或者直接回复ACK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解决
但不知道这部分代码加在哪里啊

楼主:
别沉啊 高手指点下

网友:
找个USB捕包的软件看下

网友:
device不发数据,host当然读取超时,这有什么问题。。。

网友(2013-05-13):
引用 楼主:
现在我觉得导致上位机超时的原因是EP的缓存中没有数据
所以一致回复上位机NAK导致的等待超时

想到的一个解决方案是 回复上位机一个0长度的data包

这样可以啊,要不设备不发送数据,主机当然要等待超时了。。

网友(2017-01-13):
主机的读应该单独一个线程 一直再读的
没数据的时候,阻塞再这儿。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