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 ucosII系统,个人修改过的,TICK采用timerB0

楼主(2013-02-26):
自己按照自己的习惯修改的,原有工程使用看门狗定时器作为tick,
自己改为Timer0——B0,留出看门狗用。
定时器定时采用ACLK,外部32Khz晶振,约5ms中断定时,采用比较定时实现。这样B1就可以留出来共其他模块使用,但是时钟源还是XT1.
这样也利于低功耗应用。

楼主:
工程文件为:
tick操作
;********************************************************************************************************
;                                              TICK ISR
;
; Description: This ISR handles tick interrupts.  This ISR uses the Watchdog timer as the tick source.
;
; Notes      : 1) The following C pseudo-code describes the operations being performed in the code below.
;
;                 Save all the CPU registers
;                 if (OSIntNesting == 0) {
;                     OSTCBCur->OSTCBStkPtr = SP;
;                     SP                    = OSISRStkPtr;  /* Use the ISR stack from now on           */
;                 }
;                 OSIntNesting++;
;                 Enable interrupt nesting;                 /* Allow nesting of interrupts (if needed) */
;                 Clear the interrupt source;
;                 OSTimeTick();                             /* Call uC/OS-II's tick handler            */
;                 DISABLE general interrupts;               /* Must DI before calling OSIntExit()      */
;                 OSIntExit();
;                 if (OSIntNesting == 0) {
;                     SP = OSTCBHighRdy->OSTCBStkPtr;       /* Restore the current task's stack        */
;                 }
;                 Restore the CPU registers
;                 Return from interrupt.
;
;              2) ALL ISRs should be written like this!
;
;              3) You MUST disable general interrupts BEFORE you call OSIntExit() because an interrupt
;                 COULD occur just as OSIntExit() returns and thus, the new ISR would save the SP of
;                 the ISR stack and NOT the SP of the task stack.  This of course will most likely cause
;                 the code to crash.  By disabling interrupts BEFORE OSIntExit(), interrupts would be
;                 disabled when OSIntExit() would return.  This assumes that you are using OS_CRITICAL_METHOD
;                 #3 (which is the prefered method).
;
;              4) If you DON'T use a separate ISR stack then you don't need to disable general interrupts
;                 just before calling OSIntExit().  The pseudo-code for an ISR would thus look like this:
;
;                 Save all the CPU registers
;                 if (OSIntNesting == 0) {
;                     OSTCBCur->OSTCBStkPtr = SP;
;                 }
;                 OSIntNesting++;
;                 Enable interrupt nesting;                 /* Allow nesting of interrupts (if needed) */
;                 Clear the interrupt source;
;                 OSTimeTick();                             /* Call uC/OS-II's tick handler            */
;                 OSIntExit();
;                 Restore the CPU registers
;                 Return from interrupt.
;********************************************************************************************************

TIMER0_B0_ISR;WDT_ISR                                 ; wd timer ISR
    PUSHM.A     #12, R15
        add.w           #164,&TBCCR0          ; Add offset to CCR0
    BIC.W       #CCIE, TBCCTL0           ; disable wd timer interrupt

    CMP.B       #0, &OSIntNesting       ; if (OSIntNesting == 0)
    JNE         TIMER0_B0_ISR_1

    MOVX.A      &OSTCBCur, R13          ;     save task stack
    MOVX.A      SP, 0(R13)

    MOVX.A      &OSISRStkPtr, SP        ;     load interrupt stack

TIMER0_B0_ISR_1
    INC.B       &OSIntNesting           ; increase OSIntNesting

    BIS.W       #CCIE, TBCCTL0           ; enable wd timer interrupt

    EINT                                ; enable general interrupt to allow for interrupt nesting

    CALLA       #OSTimeTick             ; call ticks routine

    DINT                                ; IMPORTANT: disable general interrupt BEFORE calling OSIntExit()

    CALLA       #OSIntExit

    CMP.B       #0, &OSIntNesting       ; if (OSIntNesting == 0)
    JNE         TIMER0_B0_ISR_2

    MOVX.A      &OSTCBHighRdy, R13      ;     restore task stack SP
    MOVX.A      @R13, SP

TIMER0_B0_ISR_2
    POPM.A      #12, R15

    RETI                                ; return from interrupt

;********************************************************************************************************
;                                 WD TIMER INTERRUPT VECTOR ENTRY
;
; Interrupt vectors
;********************************************************************************************************
    COMMON      INTVEC

;    ORG         WDT_VECTOR
;WDT_VEC   DW    WDT_ISR                 ; interrupt vector. Watchdog/Timer, Timer mode
    ORG         TIMER0_B0_VECTOR
    DW                    TIMER0_B0_ISR                 ; interrupt vector. Watchdog/Timer, Timer mode

    END

网友:
顶起,不知道149能跑起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