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制作两轮平衡车电机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3-02-26):
看到论坛上很多高手制作的两轮平衡车,自己也很想做一个,但现在机械部分有两个问题还不清楚:
1、电机转速的选择。电机的转速应该有要求,大致什么范围的转速比价合适;
2、电机测速 。需要精确测量吗?用编码盘一圈可以测出几百个脉冲,用霍尔的话一圈就几个脉冲,这样对最终车体的稳定性影响大吗?
希望高手或是做过两轮平衡车的朋友可以解答一下我的疑惑,要是再推荐一个电机型号或是淘宝店铺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A:
控制前进速度不要超过10公里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前进速度不要超过10公里就可以了。

10公里?大哥,我做的是小车!我想知道电机的转速。10公里,不知道什么概念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公里?大哥,我做的是小车!我想知道电机的转速。10公里,不知道什么概念啊 ...

编码器不需要精度太高的,差不多就行了,我以前用100个脉冲一圈的,然后轮子稍稍动一下就出来1000多脉冲,因为编码器放在后面,减速后,前面轮子稍稍动一下,后面就动了好几圈,如果你不是用减速电机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不需要精度太高的,差不多就行了,我以前用100个脉冲一圈的,然后轮子稍稍动一下就出来1000多脉冲 ...

我肯定用减速电机了。如果不用编码盘的话,一般都用霍尔,一圈只有几个脉冲,精度会不会不够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肯定用减速电机了。如果不用编码盘的话,一般都用霍尔,一圈只有几个脉冲,精度会不会不够啊? ...

如果你的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应该是够的,编码多一点数据精确一点,控制更精细一点,但是需要单片机的性能好一点,数据处理多一点。脉冲少一点精度低一点,但肯定够用的,控制不好编码器不会是主要的原因。以前论坛上的大神也用霍尔编码器,也玩的很溜,放心。
我觉得应该先挑好电机的扭矩转速功率这些问题,然后再考虑装哪种编码器。前面的要比后面的优先考虑。
不过我是做小车的失败者,仅当借鉴。
还有如果你挑了什么好电机也回复我一下,我也参详参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应该是够的,编码多一点数据精确一点,控制更精细一点,但是需要单片机的性能 ...

这是我查到的几款电机,感觉还行,就是怕速度不够啊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qg64bbn95cc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qg64bbn848f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qg64bbn86ec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查到的几款电机,感觉还行,就是怕速度不够啊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1000775 ...

第一个电机我最近也在犹豫要不要买来试试看,转速120应该没问题的,其他什么都好,就是编码才2个脉冲,好像少了点,霍尔编码器至少也有12个脉冲,就这点不好,其他都挺好的,空心杯电机听说比较容易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电机我最近也在犹豫要不要买来试试看,转速120应该没问题的,其他什么都好,就是编码才2个脉冲,好 ...

哈哈,这帖子就咱俩在讨论!我也觉得第一个实惠,测速可以自己改装,而且它是末端测速,测速轴是轮子转速的几十倍。你刚说霍尔有12个脉冲?哪种霍尔传感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这帖子就咱俩在讨论!我也觉得第一个实惠,测速可以自己改装,而且它是末端测速,测速轴是轮子转速 ...

不知道他的编码器是什么类型的,不知道自己好不好改,我算过了,一圈2个脉冲,减速比80:1,如果轮子转一圈,会有160个脉冲,360/160=2.23,也就是轮子转过2.23度才有一个脉冲,如果是出于平衡状态的时候,小小的轮子转动偏差是无法检测到的,不过在全速前进的时候应该是够用的。
--------------
编码器那个是我看错了,我看的一个电机的,不是霍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他的编码器是什么类型的,不知道自己好不好改,我算过了,一圈2个脉冲,减速比80:1,如果轮子转一 ...

我看到你之前的帖子,你做的怎么样了?有个回复说电机速度要快一点,真不好办啊,就咱俩再者说,也没个高手来解答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到你之前的帖子,你做的怎么样了?有个回复说电机速度要快一点,真不好办啊,就咱俩再者说,也没个高 ...

120转肯定是够的,我看到不少于2个人用120转的电机做成功的~我现在硬件结构都做好了,但是车子总是倒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转肯定是够的,我看到不少于2个人用120转的电机做成功的~我现在硬件结构都做好了,但是车子总是倒下 ...

昨天晚上我在21IC也开贴发问了,有个人说120转够用,那我就买这个电机吧。你是学生吗,在哪里上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我在21IC也开贴发问了,有个人说120转够用,那我就买这个电机吧。你是学生吗,在哪里上学啊? ...

好啊,你买来试试,反正也便宜,你看看编码器好不好换,好换的话我也买来试试,这个电机的电流还是挺大的,你打算用什么来驱动呢?
----------
我在上海读书,其他信息就不透露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电机我最近也在犹豫要不要买来试试看,转速120应该没问题的,其他什么都好,就是编码才2个脉冲,好 ...

嗯,26块钱的电机不错,我用的就是这个。感觉都像是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26块钱的电机不错,我用的就是这个。感觉都像是新的。

那他的编码器你觉得够用吗?才2个脉冲好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他的编码器你觉得够用吗?才2个脉冲好像

后边的我换了。肯定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边的我换了。肯定不够

你换的码盘还是霍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后边的我换了。肯定不够

换这个容易不容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这个容易不容易的?

容易啊。我买回来,他是某种胶粘着,我稍微掰了几下就掉了。

网友:
用这种电机: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6811112874

网友:
有成功案例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7054976850

网友D(2013-05-18):
引用 网友B:
换这个容易不容易的?

哥们,你的小车咋样了。我是楼主,原来的ID被封了。我的已经可以站立了,虽然不太稳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U4MzU3MjQ4.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U4MzY0MDg4.html

网友(2013-09-24):
引用 网友D:
哥们,你的小车咋样了。我是楼主,原来的ID被封了。我的已经可以站立了,虽然不太稳

最后电机用的哪种啊?带不带支架?

网友D: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qg64bbn95cc
组后用的是这款,但是测速器有问题,我自己买了2个测速器。这款电机动力还可以,但是震动间隙较大;支架我是买来 角铝自己切割钻孔的

网友(2014-03-30):
亲,我最近在做平衡小车,也买了你那种点电机,能不能看看你之前写程序。我的老是站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1000775.1.89.UA9TmM&id=14633668129&_u=qg64bbn95cc
组后用的 ...

亲,我最近在做平衡小车,也买了你那种点电机,能不能看看你之前写程序。我的老是站不起来。

网友:
电机的传动比20:1什么的都是差不多的,编码器最好测得好一点。。但是也没有用几百个脉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1000775.1.89.UA9TmM&id=14633668129&_u=qg64bbn95cc
组后用的 ...

哥们,请问一下那个测速器在哪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哥们,请问一下那个测速器在哪买的?

http://tradearchive.taobao.com/t ... eID=300710122707950

http://tradearchive.taobao.com/t ... eID=300710122717950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tradearchive.taobao.com/trade/detail/tradeSnap.htm?spm=a1z09.2.9.137.JrQl5a&tradeID=3007101 ...

谢谢啊,本帖帮助很大。

网友(2014-06-20):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电机我最近也在犹豫要不要买来试试看,转速120应该没问题的,其他什么都好,就是编码才2个脉冲,好 ...

我选电机都选的伤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0转肯定是够的,我看到不少于2个人用120转的电机做成功的~我现在硬件结构都做好了,但是车子总是倒下 ...

亲,可不可以给点技术支持啊,

网友:
话说只平衡的话不用侧速度吧?你们是把速度怎么闭环的?我看飞思卡尔的资料,上面的平衡部分的闭环只要陀螺仪和加速度就够了!测速度是前进后退才用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