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以为是电力线通信(PLC)呢

楼主(2013-02-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PLC通常大家都认为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PLC)的缩写,它采用一类可编程的存储器,用于其内部存储程序,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计数与算术操作等面向用户的指令,并通过数字或模拟式输入/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生产过程。

网友:
以前知道电力线通信有个很大的弱点就是不能跨电表或变压器进行通讯,如果只是局限在自己家的室内通讯目前看来意义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