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QFP封转求教

楼主(2013-02-26):
本人使用的是altium designer10画的封装,具体尺寸是按STM8L152 48PIN的LQFP尺寸,使用AD的 IPC FOOTPRINT WIZARD(首选是PQFP)工具画的,除了尺寸外其余按软件计算值处理,得到下面的结果。想问问这样有没有问题,没有遇到管脚之间距离这么紧的,这是正常现象还是我输入的数据错了?(我是按文档资料输入的,检查过没问题)

网友:
没啥问题啊
你可以1:1打印在白纸上,把芯片放上去试试,看合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