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7 64位下,怎么用AVR模拟一个USB串口

楼主(2013-02-26):
以前做过avrcdc,所以不假思索地做了PCB,无奈现在电脑是win7 64的,驱程需要经过数字签名,无法通过。
求思路,用atmega48做一个usb转串口,简单实用的方法。不想改PCB,而且PCB尺寸也有些限制,不想改PL2303的方案。有没有办法呢。
坑爹的微软啊

网友:
上次我用mega8做USP转ISP驱动在64位系统上总是装不成功,在XP系统上驱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禁用系统的驱动签名功能,然后该怎么做还怎么做。
禁用方法请百度之,就一个命令,重启后生效

网友:
可以用啊,安装会出现“驱动未经过数字签名认证,是否继续安装”,照安装就是了,
反正我笔记本64位win7下 usbasp一直使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禁用系统的驱动签名功能,然后该怎么做还怎么做。
禁用方法请百度之,就一个命令,重启后生效 ...

这个方法之前也看过,只是不知道这样对系统有没有什么副作用,以及是不是每次开机都要禁用数字签名检查

楼主:
有没有人能说说,用stm32的那个虚拟串口驱动可以用吗,将mega48的pid和vid改为stm32的那个

网友:
禁用认证后装,不放心的话装完再启用。WIN8-64都可以。
还有就是改成HID方式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之前也看过,只是不知道这样对系统有没有什么副作用,以及是不是每次开机都要禁用数字签名检查 ...

禁用驱动签名是持久性的,不需要每次禁用。
其实驱动签名对我们做硬件的一点也不方便!用系统内置的标准驱动,inf里面无非是提供硬件id,难道还得去微软申请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