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18F4520的AN0口电压采集问题

楼主(2013-02-26):
请教:
8路温度传感器的电压(热敏电阻测温,10K热敏电阻上拉,再接个10K电阻到地)经过HCF4051后接到PIC18F4520的19脚AN0口,但采集结果为零,万用表量AN0口确实为0伏。再往前量4051的8个输入端电压在2点几伏,说明测温部分来的电压也差不多对。(4051的6脚INH接地,7脚VEE接地   9、10、11脚选择端是否上拉不影响这个奇怪的现象)
问题来了:将4051的随便那一路输入和输出端3脚短接,原来的2点几伏就降为0.4伏左右,将输出端3脚和5V电源短接,输出端为电源电压,PIC18F4520的AN0口输入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
补充:不同的电压加到AN0脚,采集结果有变化

网友A:
确认AN0设为模拟输入了吗?即ADCON1设置正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AN0设为模拟输入了吗?即ADCON1设置正确了吗?

ADCON1=0b00001110;//AN0即19为模拟,参考电压VCC\VSS

楼主:
     #define ADC_CASE_A   LATC1//RC1//数模转换选择信号A
     #define ADC_CASE_B   LATC2//RC2//数模转换选择信号B
     #define ADC_CASE_C   LATD0//RD0//数模转换选择信号C

         ADCON1=0b00001110;//AN0即19为模拟,参考电压VCC\VSS
         ADCON0=0b00000001;//选择采集通道AN0,GODONE暂为0,ADON=1:启动AD模块
         ADCON2=0b10010001;//结果右对齐,采样时间4TAD,时钟FOSC/2

                //HV_A
                 ADC_CASE_A=1;
                 ADC_CASE_B=1;
                 ADC_CASE_C=0;  //        CD4051通道7
                 GODONE=1; //启动转换
                  while(GODONE);//等待转换完成
                 HV_A=(ADRESH<<8)|ADRESL;

                 //HV_C
                 ADC_CASE_A=1;
                 ADC_CASE_B=1;
                 ADC_CASE_C=0;//        CD4051通道6
                 GODONE=1; //启动转换
                  while(GODONE);//等待转换完成
                 HV_C=(ADRESH<<8)|ADRESL;

                 //HV_B
                 ADC_CASE_A=1;
                 ADC_CASE_B=1;
                 ADC_CASE_C=0;//        CD4051通道4
                 GODONE=1; //启动转换
                  while(GODONE);//等待转换完成
                 HV_B=(ADRESH<<8)|ADRESL;
.。。。。。。。。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单片机初始化时19脚IO口设置为输入(原来搞成输出了)、再ADCON1=0b00001110;//AN0设置为19为模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