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驱动sdram约束怎么处理?

楼主(2013-02-26):
硬件布线要注意哪些。

fpga的约束,input   output  delay怎么约束的,

思路是怎样,是否还有其他要考虑,

网友:
SDRAM看频率,因SDR内部延时一般为5ns左右,因此直接用时钟上升沿读数据就OK。布线时注意所有信号线尽量等长,CK隔离好,以防干扰。

网友:
补充一下 ,wye11083说的 CLK隔离好 ,其实是地线环绕屏蔽 加 CLK线上串个小电阻。 好处自己查书!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