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单片机选项问题

楼主(2013-02-26):
想选择一款海尔单片机具体要求是10个IO口,10位AD,必须带外部AD参考电压,工作电压2.7-5.5V之间,SSOP封装

网友:
错别字太多是要杀头的。

楼主:
查了选型表HR7P171各方面都适用,就是工作电压是3.0-5.5V高了点,用在移动电源上工作电压有点不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选型表HR7P171各方面都适用,就是工作电压是3.0-5.5V高了点,用在移动电源上工作电压有点不合适。 ...

3.0 -5.5v 不是正合适吗,省的其他的电源芯片了

网友:
为什么指定海尔,要是我就不,其他品牌也不见得差,看项目吧,合泰的单片机也不错很多地方用

网友:
合泰的我们也用很多,不知道海尔的价格如何???

楼主:
现在用的就是合泰单片机,发现有时会上电死机

网友:
上电司机,那是你胆子大,敢选择。
既然有了这个版块,管理员给大家介绍一下海尔的性能和特点吧。

网友:
关注海尔单片机的各种参数以及实际使用表现。

网友:
做移动电源的话HR6P612S4L就可以了 sop14 12个IO 4路10位AD 带外部参考电压 工作电压2.5V-5.5V
资源应该是刚刚好

楼主:
HR6P612S4L空间小了,需要2K空间

网友:
HR6P61P2S4L做移动电源的话,资源刚刚好,已经出过货的说!

楼主:
要用MCU的PWM来控制充电,1K空间有压力

网友:
这里补充说明下  海尔的单片机ROM的大小手册上标着1K的实际上有2K 的空间 意思就是实际大小是手册上注明大小的2倍。需要联系QQ:754109192

网友:
海尔单片机,以前看到过,是国产吧,貌似很多地方都看得到了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