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通过,但调试时不能全速运行,

楼主(2013-02-26):
使用LPC1317,在用KEIL单步调试的时候,程序无法全速运行在COMMAND栏里提示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4004080 : no 'write' permission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4004080 : no 'READ' permission
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难道KEIL不支持吗

网友A:
J-Link拔了重新插上试试,我以前也遇见过这个问题,重插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拔了重新插上试试,我以前也遇见过这个问题,重插就好了

谢谢你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2013-05-09):
接上硬件,调试就没问题了;

楼主(2013-06-15):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你好,你用LPC1317外部中断时,中断函数里进行了哪些处理??我用时,一使能下降沿中断,就进入了中断函数,而且一个触发,进了两次中断,找了很久,都没找到根源!!向你求助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