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DF阅读器如何使每次开启都自动启动滚动的问题

楼主(2013-02-26):
我PDF阅读器每次开启都不是启动滚动的,当到一个页末尾就会自动跳到下一页,没有平滑滚动,每次开启都需要设置

我想知道在那里设置可以使得默认情况下就是自动滚动的

视图------页面显示中的“单页视图”  改成“启动滚动”

需要每次开启都是默认的启动滚动哦

网友A:
在"编辑"->"偏好设定",把"页面设定"下,"页面布局"设成"连续单页"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编辑"->"偏好设定",把"页面设定"下,"页面布局"设成"连续单页"就成了。

内个,我adobe reader  在“编辑”里面没有找到偏好设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个,我adobe reader  在“编辑”里面没有找到偏好设定啊

我是用 adobe reader X,在编辑最下面,(或按 Ctrl-K),你是用那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个,我adobe reader  在“编辑”里面没有找到偏好设定啊

更正。
发现有些文件会自己设定显示方式。用
在"编辑"->"偏好设定"下,"协助工具"项下,在"忽略页面显示"下,设定"总是使用页面布局样式"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正。
发现有些文件会自己设定显示方式。用
在"编辑"->"偏好设定"下,"协助工具"项下,在"忽略页面显示" ...

OK,搞定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