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2走时慢

楼主(2013-02-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定时不准确吧

网友:
用的是国产吧…………?

网友:
1302走得慢和单片机无关,和1302的晶振,电容有关

网友:
把电容换成22P的试试,我做了一个万年历用的是22P的,半年前跟手机对的时间,现在跟手机对没有多大的变化。

网友:
晶振的电容参数。

网友A:
欢迎投入 DS3232M+ 的怀抱
不明白自己度娘
已用上,每月误差1s,年误差在12s以内

网友:
问一下晶振厂家,负载电容应该接多少!或重新选择晶振和负载电容!

网友:
只有两个原因,不解释:
1,晶振不行;
2,芯片是国产的;

网友:
碰到过,因为1302低功耗,不能靠近热源,电源,振动等等的东西,靠近7805都有问题.

网友:
电容还有PCB走线。

网友:
有条件测测频率的稳定性和精度,一小时慢几分钟的晶振都遇到过。

网友:
DS1302走时是否准确取决于以下因素:
<1>晶体的频率准确度;
<2>芯片内部振荡电路的电容负载和外接晶体的等效电容负载之间的匹配准确度。

美信的DS1302所要求的负载电容是6p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欢迎投入 DS3232M+ 的怀抱
不明白自己度娘
已用上,每月误差1s,年误差在12s以内 ...

ds3232也不准,论坛上讨论过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s3232也不准,论坛上讨论过啦。

我用了N个了,上产品了,误差每月1S,够满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了N个了,上产品了,误差每月1S,够满足了

你没遇到并不代表它没问题。

人家遇到了也不代表1302都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