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单片机的开发环境

楼主(2013-02-27):
以前听说部分海尔单片机和PIC是PIN TO PIN的,那么CCSC上可以编译海尔单片机吗,还是海尔单片机有专用的编译器?
版主能不能多介绍点相关情况啊

网友:
lz的头像是谁?

网友:
这还用问吗,就是弹小鸡鸡那个

网友:
不清楚 最好能用KEIL

网友:
上海海尔集成开发环境HR-IDE是集成了公司两种仿真系列平台ICE和ICD,基于windows系统开发出的一款工具软件。它具有良好的交互界面和扩展功能,可以为用户提供从产品开发到编程测试的全部支持。
      它具有如下特点:
      HR-IDE集程序的编辑、编译、链接、调试以及仿真等功能于一体,具有友好的交互界面,支持语法高亮、代码折叠、自动补齐等编辑功能,支持设置断点、单步、步越、运行、停止、变量监视等调试功能,使用户的编程、调试工作更加方便和高效。

网友:
http://www.ichaier.com/list.php?catid=121

网友:
能用KEIL开发

网友:
海尔有自己的编译环境。C平台还是不错的。

网友:
支持国产不过公司不是我能做主的。

网友:
终于有国产单片机了,必需支持一下!哪里能搞到样片呢?

网友:
能支持KEIL最好

网友A:
申请注册会员后  下载C编译器  好像是有限制的
不是所有型号都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申请注册会员后  下载C编译器  好像是有限制的
不是所有型号都支持

你在登陆后的会员中心下载编译器,邮箱申请后,试试看有没有限制。我申请到license后还是看到很多的单片机的,不过当时没太注意是不是支持所有的。我想不是所有的也应该是绝大部分吧,因为当时看到的选项确实不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在登陆后的会员中心下载编译器,邮箱申请后,试试看有没有限制。我申请到license后还是看到很多的单片 ...

能看到 但是编译时 就编译不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看到 但是编译时 就编译不过去了

你好!一定要在会员下载中心下载含C编译器的IDE集成开发环境,安装到电脑后会自动弹出注册License对话框。
输入你的邮箱地址后你的申请注册信息发送到海尔官网,我们有专人帮助生成验证代码发送到你的邮箱里。
收到验证代码后打开海尔IDE集成开发环境,在帮助菜单选择认证选项,选中发送给你的License代码就OK了。
你这种现象有可能是没有注册或者C代码编译出错造成的。
如果还是不行请和我们联系。zhangj@ichaier.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看到 但是编译时 就编译不过去了

你在里面应该选的是ice8-v3吧?你选择icd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看到 但是编译时 就编译不过去了

而且从。inc或者是。h或者是数据手册来比较,各个芯片的寄存器变量名字是不一样的,同一种功能的变量名称之间也有细微的差别。c编译器是#include   <hic.h>

网友:
终于有国产单片机了,必需支持

网友:
HRCC工具链是上海海尔集成电路根据海尔MCU芯片架构特点而自主开发的C语言交叉编译工具开发包,由五个工具组成:HRCC( C语言交叉编译器)、HASM( 汇编器)、HDASM(反汇编器)、HLINK(连接器)、HLIB(库生成器)。

HRCC工具链目前可支持的芯片为:48条指令集的HR6P系列,66条指令集、82条指令集的HR7P系列,同时正在增加其他条指令集的系列芯片的支持。

网友(2013-05-23):
支持国产单片机

网友:
申请注册了,期待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