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给推荐一款电脑定时开关机的软件,最好能带闹钟!!

楼主(2013-02-27):
     如题,求定时开关机的软件。
      呵呵   网上找了好久没有一个好用的。
         拜托了!!

网友:
定时开机可以有,在CMOS里设置,很简单的.
定时关机.... 应该有,不过我经常用 shutdown -s -f -t xxxx 来设置

网友:
在网上搜索一下  笨笨钟,很好用,不过好长时间没有更新了。

网友:
把个批处理只要一行
at 18:00 shutdown

就行了,18:00准时关机。

shutdown -s -t -100

100秒倒计时开始,到了就关机。

网友:
开机不好搞,关机到简单

楼主:
我是想定时,闹钟。
   比如早上7点电脑自动开机,放音乐。
   晚上有时候忘记的话,10点左右能自动关机。

网友A:
论坛里有,你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你搜一下。

坛子里没有找到。
   那位兄弟知道的,请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at 20:00 Shutdown -s -f

网友:
买个时控开关,然后把电脑BIOS里设置成电源通电就开机就行了!再配合电脑定时关机软件是不是就完美了。

网友:
开机要CMOS里设,关机有工具。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6%E5%85%B3%E6%9C%BA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兄弟了!!

网友:
开机要在电脑CMOS里设置. 关机 时钟工具推荐一个。

网友(2013-04-10):
自己用VC编一个小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