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不能进入定时器1事件捕捉中断

楼主(2013-02-27):
以下就是我的程序,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不能进入定时器1事件捕捉中断
void ICP_init(void)//未完
{
    DDRD&=~_BV(PD6);//输入模式,DDRD&=(0<<PD6);
    PORTD|=_BV(PD6);//PORTD|=(1<<PD6);
    DDRA|=0XFF;
    PORTA|=0XFF;
    LED_ON;
    TCCR1A=0X00;
    TCCR1B|=(1<<ICES1)|(1<<CS11);//捕获噪音抑制,上升沿输入捕获,八分频;
   TIMSK=_BV(TICIE1)|_BV(TOIE1);//输入捕获中断使能,定时器1溢出中断使能
   TCNT1=0;//定时计数器初值为零
   ICR1=0;
    SREG=0X80;
}
/**************************************************************************************/
SIGNAL(SIG_INPUT_CAPTURE1)//ICP 输入捕获中断函数TIMER1_CAPT_vect,(问题;不能进入中断)
{
    value=ICR1;
    led3_0;//测试是否进入中断
    led2_0;
    led1_0;
    if(last_icrvalue>value)
    {
        icpnum=0xffff-last_icrvalue+value+1;
    }
    else
    {
        icpnum=value-last_icrvalue;
    }
    last_icrvalue=value;
}
请各位大侠指教!!!

楼主:
为什么没人呢

网友A:
是使用什么开发环境啊?
如是使用AVR studio 中断函数就不对了!

网友:
TIMER1都用于捕捉中断用了 你还开TIMER1定时中断干嘛 去掉吧 应该就好了
至于开了定时中断导致捕捉中断没工作,也许程序已经跑飞没工作了吧

楼主:
那个定时器溢出中断应该对捕捉中断没什么影响的,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够进入定时器1事件捕捉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使用什么开发环境啊?
如是使用AVR studio 中断函数就不对了!

这个没什么关系,我试了,本来是用ISR的,后来改为SIGNAL的

楼主:
谢了,问题已解决,程序没问题,问题是函数发生器坏了,各种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