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的IO速度可达百M以上?居然可以直接用IO调制出FM信号

楼主(2013-02-27):
刚看到一个帖子:将树莓派变成一个FM的音频发射器
地址:http://www.eeboar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37

简单说一下原理,在GPIO4脚插一根杜邦线做天线,然后执行一个程序,指定wav文件,发射频率即可。
他的程序是用c写的,粗看了一下,是通过DMA操作GPIO,程序模拟出fm信号。IO反转频率居然可达百兆左右。

那这样来说,用树莓派做逻辑分析仪岂不是很爽,采样率可达百兆,可使用400多M内存 存储采样数据。而且不需电脑配合,挂上一个屏幕,diy个按键板就可以拿着走了。

网友:
它插在特定IO上,此IO还有其它功能,比如PWM输出或者脉冲输出功能

网友:
关注,正准备用树莓派做点好玩的玩意。

网友:
树莓派带有3个通用时钟输出口,GPCLK0~GPCLK2,他用的就是其中的GPCLK0

网友:
这个思路牛

网友:
方波输出带大量谐波,不一定要达到100M翻转速率的,用7~9倍谐波的能量都足够灵敏的FM收音机捕捉到信号了。
可以试试在8M晶振的CLKOUT脚接根线,旁边的FM收音机调到88M(11x)和104M(13x)应该都可以收到一个很强的静音信号。

网友:
调制度就大了!收到的声音就大了

网友:
谐波大了污染就打了,会在很多频段上面产生噪声。

网友:
之前有同样的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 真是用 FM 的话, 用高次谐波 还有个极大的好处 , 在 基波上的频偏 在 N次谐波上 被放大了 N 倍。

呵呵 这样的话相燥也就大了。

网友(2016-01-22):
很想知道树莓派的普通GPIO翻转速率能达到多少?

网友:
脑洞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