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5V地与机壳(机壳接大地)该连还是不该连接?

楼主(2013-02-27):
也就是5V地是否接大地。

看了一些设备,有些是连起来的,有些没有连起来,现在设备要过常规测试取证,不晓得该不该连接。

另外还想问问,国家有没规定,电气设备外壳是不是必须接地,是否可以不接地?

楼主:
看红色框中的文字应该是答案

网友:
帮顶,同样期待大师给出通俗易懂的答案。

楼主:
楼上系统地和大地之间绝缘电阻不能小于50M欧,否则就有可能漏电流嘛,影响到系统正常工作,如果大于50M欧就可以不接。

网友:
一般只是机壳接地  ,5V地应该不能和机壳接在一起吧

网友(2020-10-24):
引用 楼主:
看红色框中的文字应该是答案

受教了!谢谢我也在犹豫接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