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130 EMI 接口

楼主(2013-02-27):
单片机型号:c8051f130,问题:

1、EMI,外部扩展存储器接口。

    若始能此接口,外部接的RAM是不是必须要  64K x 8bit 的RAM ? 比如说接个 4K x 16bit 的可以吗???
我个人认为必须是要接64K x 8bit 的RAM,因为此接口有16跟地址线,然后8位数据线。不知道我说的对不?还行高手指点。先谢谢了。
因为板子不是我画的,电路原理图也不是我设计的,我只负责写程序。

2、单片机还要和PCI通信,这里采取的是通过外扩RAM的方式 ,RAM有两个端口,一个和单片机接,一个和PCI连接。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

请各位高手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32kx16bit=64kx8bit

将16bit的数据高8位和低8位通过244或573并一起加个使能A16,不就是16个地址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kx16bit=64kx8bit

将16bit的数据高8位和低8位通过244或573并一起加个使能A16,不就是16个地址线了 ...

我说的是始能EMI接口功能,你确定你说的这样也可行?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