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个电子秤更换基准原后不准,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3-02-27):
公司的一个电子秤坏了,里面有一个陶瓷封装的东西损坏,型号是LM399.我们这里电子市场没卖的,查到资料是一个基准电压原,我用TL431精密三端电压原代替后就不准了,每次结果都不一样。

网友:
楼主大神,431代替399

网友:
我一般用ref19x系列的,8pin搭成3pin

网友A:
LM399精度高,热稳定性极佳,只能从菲律宾进口,千颗售价在30RMB左右。TL431替代不了它

网友:
lm399比431高档多了……

网友:
话说我从未见过电子天平用高精密基准的..................

网友B:
才30块,来一千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M399精度高,热稳定性极佳,只能从菲律宾进口,千颗售价在30RMB左右。TL431替代不了它 ...

好像没这么便宜吧

网友D:
无知者无畏
399没法用上面提到的任何一个型号替换, 老老实实购买原型号吧. 不行买拆机的都可以.
精密天平是LM399甚至更高级别基准源的一个重要用途.

网友E:
LZ的这个电子称精度有多高呢?

网友:
好奇里面用的什么型号的ADC~~~

楼主:
这个LM399工作时候发热很大,连散热器都没有,她的DAC是ICLXXXX被抹掉咯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的这个电子称精度有多高呢?

能到0.00001G秤个头发都能秤出来

网友:
这个天平完全被你用TL431糟蹋了。另外,就算你换了好的LM399,照样不准。得重新校正。
如果是399的问题,我倒可以送你一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没这么便宜吧

公司采购12年初买的,当初觉得确实比以前便宜了太多(11年买的大约60RMB/K),但是用了1年也没发现问题,来料渠道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才30块,来一千颗。

公司采购12年初买的,当初觉得确实比以前便宜了太多(11年买的大约60RMB/K),但是用了1年也没发现问题,来料渠道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E:
LZ的这个电子称精度有多高呢?

399的绝活是热稳定性好,我用60度的吹风机吹了2分钟,跟常温比对,输出电压只变化了1mv,普通稳压管根本不敢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399的绝活是热稳定性好,我用60度的吹风机吹了2分钟,跟常温比对,输出电压只变化了1mv,普通稳压管根本 ...

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LM399工作时候发热很大,连散热器都没有,她的DAC是ICLXXXX被抹掉咯

LM399是恒温基准,靠自身发热维持在90度来避免环境温度变化影响精度,人家都是加保温棉,你还散热……

网友G:
引用 网友F:
LM399是恒温基准,靠自身发热维持在90度来避免环境温度变化影响精度,人家都是加保温棉,你还散热…… ...

还有这种方式呢,做IC的想法真多,环境小于90倒是没问题,那大于90它还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有这种方式呢,做IC的想法真多,环境小于90倒是没问题,那大于90它还咋办? ...

环境温度大于90度就不用咋办了,人都熟了

网友:
楼主这样修理把天平给糟蹋了。建议楼主看看坛里基准方面的帖子,也可以到38度发烧论坛那边看看

网友:
换了lm399也要重新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有这种方式呢,做IC的想法真多,环境小于90倒是没问题,那大于90它还咋办? ...

所以LM399的工作温度范围是0~70度。LM199的温度范围是-55~+125度,但>+85度后温度系数飞涨20倍。

网友:
见识了这种基准的方法,刚才查了一下,TI的LM399已经停产了,linear还在生产
digikey报价100颗,四十几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LM399是恒温基准,靠自身发热维持在90度来避免环境温度变化影响精度,人家都是加保温棉,你还散热…… ...

90度。给电子称用,那多费电啊。

楼主:
看样子得寄回厂家了,修好还的矫秤,那个399有四个引脚两个接地一个接电源,还有一个通过431搭成的恒流源接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F:
LM399是恒温基准,靠自身发热维持在90度来避免环境温度变化影响精度,人家都是加保温棉,你还散热…… ...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得寄回厂家了,修好还的矫秤,那个399有四个引脚两个接地一个接电源,还有一个通过431搭成的恒流源接 ...

拍几张照片让大家欣赏欣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90度。给电子称用,那多费电啊。

初始电流比较大,达到稳定温度后还好。

网友:
399比431不知好了多少倍了。。。

网友:
这个帖子学习了

网友:
10多年前就看到某刊物发表有DIY者,用LM399做过电压基准,测试一个月,电压稳定度在小数后几个0云云,当时售价在60RMB/只左右的样子

网友:
LM399的初始离散型非常大,误差可以到10%,即使换了也不能用,只能送厂家标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无知者无畏
399没法用上面提到的任何一个型号替换, 老老实实购买原型号吧. 不行买拆机的都可以.
精密天平是 ...

用ti的ref19x系列的基准源不行吗?

网友:
陶封的LM399没见过,传个图看看,399本身的电压精度不高,需要靠外围OP调节其电压的精度,只是温度系数小而已,399一般是塑封的,另外399的价格也没那么高,TB上2012年产的全新55元一只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ti的ref19x系列的基准源不行吗?

ref19x的温漂大约在lm399的十倍到50倍左右, 长稳就不清楚了.

网友(2013-04-18):
6.95V Shunt Reference
■ Guaranteed 0.5ppm/°C Temperature Coeffi cient
■ Guaranteed 1Ω Maximum Dynamic Impedance
■ Guaranteed 20µVRMS Maximum Noise
■ Guaranteed Initial Tolerance of 2%
■ Wide Operating Current Range
■ Available in 4-Lead TO-46 Metal Ca
牛呀,0.5ppm/°C

网友(2019-08-17):
引用 楼主:
能到0.00001G秤个头发都能秤出来

楼上的用的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