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采集,DVI输出显示

楼主(2013-02-27):
摄像头采集图像,cvbs输出进ADV7188得到ycbcr的串行码流,经FPGA处理送到DVI显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dvi上显示呢?dvi有vs,hs,de,pclk,我从摄像头采到的bt656的数据流也是有vs,hs,de,如何对数据流进行同步呢?我做了如下各种工作:

1. 将ycbcr码流中的y分量提取之后直接送给dvi的数据端口(相当于每两个pclk输出一个y),可以显示图像,但是图像是失真的,图像被拉伸了,图像的第一个像素点(0,0)不是位于屏幕的(0,0)点,而是随机的,而且部分区域显示有问题。

2. 将ycbcr码流中的y分量进行处理后送给dvi端口(每1个pclk输出一个y),可以显示图像,图像没有被拉伸,但是图像的第一个像素点(0,0)不是位于屏幕的(0,0)点,而是随机的,图像显示是没有问题的。

很困惑,不知道该如何进行数据的同步,小弟是新人,希望各位大牛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图像的第一个像素点(0,0)不是位于屏幕的(0,0)点   应该是hs,vs的时序引起的

网友A:
你需要重新产生一个hs、vs
然后将ycbcr数据同步在该时序hs、vs上,最后送至DVI
当然需要SDRAM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重新产生一个hs、vs
然后将ycbcr数据同步在该时序hs、vs上,最后送至DVI
当然需要SDRAM缓存 ...

我没有用sdram,今天调试的时候可以正常显示满屏的图像了,但是帧同步还是有些问题,有时候起始位置还是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用sdram,今天调试的时候可以正常显示满屏的图像了,但是帧同步还是有些问题,有时候起始位置还是 ...

就是因为没有用SDRAM缓存,所以做不到帧同步,锁定不了第一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因为没有用SDRAM缓存,所以做不到帧同步,锁定不了第一行

可以不用SDRAM吗?如果不用的话,需要怎样做到同步呢?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摄像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不用SDRAM吗?如果不用的话,需要怎样做到同步呢?

大点的FIFO也行, 不知道是不是altera的, altera可以用qsys(sopc builder),用clocked video in/out 做rgb接口和dvi(phy needed?),完全用avalon的stream interface, cked video in/out都需要配置内部FIFO. 如果需要处理器参与, 可以用sg-dma.

同步问题, cked video in/out是用stream if的sop(包头)和eop(包尾)标志处理的.

<dvi没做过, 上述言论,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