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6MHz门禁读卡器可以采用PCB天线,125KHz的可以吗,可以的...

楼主(2013-02-27):
13.56MHz门禁读卡器可以采用PCB天线,125KHz的可以吗,可以的话要如何设计

网友:
不行!高频类电感只需要UH级别的天线,而125k需要MH级别,除非你的PCB天线能画到MH级别

楼主:
谢谢!我知道了

网友A:
完全可以,见过成品,敷铜线圈比较密,面积相当于银行卡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见过成品,敷铜线圈比较密,面积相当于银行卡一半

可以的话,那PCB的线圈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2013-04-13):
可以的。PCB走线电感计算有公式的。找找看我不记得了

网友:
视得安楼宇对讲就用PCB画的呢。手里不少呢

网友(2013-05-15):
可以,但是要求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

又长见识了

网友:
可以的,125K,PCB天线小到几CM都可以,阻抗天电感搞得一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