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232RL和MAX232共用同一组串口

楼主(2013-02-27):
如果只是硬件直接相连会有影响么

网友A:
不太明白lZ的意思 一个USB 转UART 一个电平变化 怎么公用一个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lZ的意思 一个USB 转UART 一个电平变化 怎么公用一个串口?

FT232把USB转成RX0——TX0,如果同时使用RX0和TX0作为MAX232的串口 是否会有影响

网友:
不会有任何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FT232把USB转成RX0——TX0,如果同时使用RX0和TX0作为MAX232的串口 是否会有影响 ...

没影响 经常这么干

网友B:
两者不要同时使用。不然会烧引脚的。已经因为这个烧过好几条串口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者不要同时使用。不然会烧引脚的。已经因为这个烧过好几条串口线了

那应该怎么做呢

看到其他人的板子 貌似要加两输入与或门 来区分信号

网友:
关键的是不能让两个发送直接并在一起,不然一个发送高电平另一个发送低电平的时候,电平冲突会烧掉其中一个的。我一般都是做成排针的形式,用哪个就把哪路信号用短路帽切换过去。你用FT232RL,无非就是调试的时候使用嘛。别的更好的办法,暂时没有想到,因为串口必须是交叉相连,现在相当于三个设备,无论怎样都没有办法交叉相连。除非断开其中一个

网友C(2013-07-15):
现在也碰到同样的应用情况,看来得放两个短路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也碰到同样的应用情况,看来得放两个短路块

不清楚应该怎么做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CPU要接MAX232,而为了调试方便,又要用USB下载之类的?这样USB芯片的串口和CPU串口、MAX232串口都连在一起来,会有问题

做个跳线块,下载程序时,CPU串口连FT232RL,断开MAX232;
下载后测试功能时,CPU串口连接MAX232,断开FT232;

网友D:
自己搭个与门,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搭个与门,搞定

二极管,你这方向是不是错了?  外部的TXD应该进入MCU的RX啊。还是故意这样子的呢?

网友:
木错,这样在电路上不需要再改动跳线,只是两个TX只能用一个,不能同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搭个与门,搞定

不错,这样就不会损坏了,即便同时发送数据给MCU,最多乱码
二极管得肖特基,尤其是低电压供电的MCU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自己搭个与门,搞定

突然想起来,arduino上FY232与MVU连接中间串了1K电阻,是不是就是用于防损坏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突然想起来,arduino上FY232与MVU连接中间串了1K电阻,是不是就是用于防损坏的呀 ...

就是这个意思,串电阻可以防止CMOS器件的闩锁效应发生,减少器件损坏的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