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来看看数码管的程序那里错了

楼主(2013-02-27):
我想用按键控制7段数码管的两位数计数 按一次计数加1 现在 我已经程序写好了 可是就是个位的数码管老是闪烁 能不能消除
这是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s1=P3^5;
sbit cs2=P3^6;
sbit wr=P3^7;
sbit anjian=P1^0;
uchar code se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int shuzi;
void delay(uint s)
{
    uint j,z;
        for(j=s;j>0;j--)
        for(z=128;z>0;z--);
}
void display();
void jianpan();

void main()
{
     while(1)
         {
         jianpan();
         display();
         }
}
void display()
{
                //uint q;
                //unsigned char k;
                P2=0xfe;
                wr=0;
                cs2=0;
                wr=1;
                cs2=1;
                //k=_crol_(k,1);
                P2=seg[shuzi%10];
                wr=0;
                cs1=0;
                wr=1;
                cs1=1;
                delay(2);
                P2=0xfd;
                wr=0;
                cs2=0;
                wr=1;
                cs2=1;
                //k=_crol_(k,1);
                P2=seg[shuzi/10];
                wr=0;
                cs1=0;
                wr=1;
                cs1=1;
                delay(2);

}

void jianpan()
{
   if(anjian==0)
   {
           delay(200);
        if(anjian==1)shuzi++;

   }
}

楼主:
补充一下 按键按着的时候不计数 松开才加1 可是按住的时候数码管就闪烁

网友A:
时间间隔问题,缩短显示之前的时间

网友:
你不停的刷新,当然狂闪了。或者是接近全亮。
如果是不是真正的产品的话,在display调用加个延时。

楼主:
你是说加延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间隔问题,缩短显示之前的时间

你是说加延时吗

网友:
void delay(uint s)
{
    uint j,z;
        for(j=s;j>0;j--)
        {
             for(z=100;z>0;z--);
              display();
          }
}

修改下试试

display()里的delay(2); 注释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加延时吗

jianpan()里面的延时长了,可以修改按键函数,不采用这样的延时

网友B:
jianpan占用时间太长
void jianpan(void)
{
char anjian1;
  static char anjian0;
anjian1=anjian;
  if((anjian1==0)&&(anjian0!=0))shuzi++;
  anjian0=anjian1;
}

楼主:
引用 网友B:
jianpan占用时间太长
void jianpan(void)
{

void jianpan(void)
{
char anjian1;
  static char anjian0;
anjian1=anjian;
  if((anjian1==0)&&(anjian0!=0))shuzi++;
  anjian0=anjian1;
}

这个能解释下吗 我试了 可以 不过我看起来好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jianpan占用时间太长
void jianpan(void)
{

还有 你这样改 有时按住的时候会连续跳几个数 不是原来的按住 起来的时候加1

网友:
引用 楼主:
void jianpan(void)
{
char anjian1;

anjian1表示当前键值
anjian0表示上一次的键值
if((anjian1==0)&&(anjian0!=0))就是指(当前键值为0且上一次的键值不为0)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 你这样改 有时按住的时候会连续跳几个数 不是原来的按住 起来的时候加1 ...

这应该是按键的抖动造成的,在开关上并个小电容试试。
或者增加查询间隔,比如
char i;
while(1)
         {
         jianpan();
        for(i=0;i<10;i++) display();
         }
或者在按键函数内加入软件滤波

网友:
毛,用一个很长的函数运行,不要加循环延时,用循环标志来控制延时。否则你这延一点那延一点,还怎么能运行?

网友:
用定时器去调用显示
那样感觉会好恨多

网友:
建议看看手把手教单片机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