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FPGA上实现modbus tcp/ip协议?

楼主(2013-02-27):
在网上能找到的资料非常少,看Modbus tcp/ip 的协议书看的头大。有没有做过的前辈指导下,如果能提供代码就更好了,小弟刚刚学FPGA导师就给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实在比较艰难。可加Q说923481976

网友:
用 fpga 实现 moodbus tcp/ip?????
你们老师脑子进水了吧

网友A:
不好意思,说的不好听,可我忍不住啊

网友:
和导师说要经费 买点ip吧

网友B:
加个软核还比较容易,不用软核那就比较累了

网友:
我记得Modbus好像和IIC很像,tcp/ip 就是标准的网口了。
可以用软核搭建处理器及外围设备,用IIC和网口ip,这两个在xilinx xps里面是免费的。
不过网口的驱动最好是用linux的或者现成的lwIP,自己写没有必要。

网友:
用软核CPU实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说的不好听,可我忍不住啊

你是想说太浪费资源了吗

网友C:
真是太牛了

网友D:
如果能把企业的老板和学校的导师 换个位置 那我等是如何幸运

可事实是 这个也太牛了吧

想问楼主 为啥一定要用FPGA实现?资料少 是因为很少有人这么做。只有写论文的专家会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软核还比较容易,不用软核那就比较累了

您以前做过吗?是用NIOS 写的软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太牛了

我刚刚开始学习FPGA,不知道您为什么这么说,可以明确说明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能把企业的老板和学校的导师 换个位置 那我等是如何幸运

可事实是 这个也太牛了吧

因为这是导师给的毕业课题。或许只是想让我熟悉一下FPGA和总线协议,未必真的想让我做出的产品可以很实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以前做过吗?是用NIOS 写的软核吗

你就当软核是个MCU,FPGA做各种接口外设,话说这种应用通常都不会使用FPGA,超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当软核是个MCU,FPGA做各种接口外设,话说这种应用通常都不会使用FPGA,超麻烦 ...

可不可以加您的QQ呢,这样留言比较不方便,我先学着用NIOS做个软核试试,如果有过不去的地方再请教下您。我刚开始学习FPGA,当时接这个课题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现在已经感觉到越做越麻烦了

网友:
这个玩法真心不错

我是说老师玩学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刚开始学习FPGA,不知道您为什么这么说,可以明确说明有什么问题吗

看10楼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当软核是个MCU,FPGA做各种接口外设,话说这种应用通常都不会使用FPGA,超麻烦 ...

TCP/IP的部分该怎么做?网上没有现成的源码,我只要求能传数据就行,不需要同步。在opencore找到一个Ethernet 的IP核,可不可以用这个改成TCP/IP,怎么改?谢谢您

网友B:
实现UDP协议的比较多,但是实现TCP协议就没那么容易了,建议软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现UDP协议的比较多,但是实现TCP协议就没那么容易了,建议软核

TCP协议也用软核来做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TCP协议也用软核来做吗?

如果上了软核,不用软核做,不就浪费了

另外,你似乎不了解TCP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上了软核,不用软核做,不就浪费了

另外,你似乎不了解TCP协议?   ...

前辈明鉴,后学对协议是刚刚接触的。能否请您加下Q呢,我的QQ是923481976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明鉴,后学对协议是刚刚接触的。能否请您加下Q呢,我的QQ是923481976

别问了,我算不上啥前辈,无非是接触时间长了一点点而已,你还是先去看协议吧,顺便想想怎么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问了,我算不上啥前辈,无非是接触时间长了一点点而已,你还是先去看协议吧,顺便想想怎么实现 ...

好,还是谢谢你

网友E:
买复杂的啊,fpga搞搞mac还可以,搞上层协议 还是交个软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复杂的啊,fpga搞搞mac还可以,搞上层协议 还是交个软件吧

交个软件是什么意思

网友:
交给软件

网友:
我做过,我QQJ是 290296465 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