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画好的四轴,各位大神麻烦看看行否?

楼主(2013-02-27):
没画过几次板子,也不知道自己画的行不行,怕拿出去做了之后拿回来又不能用那就坑爹了,麻烦说说哪里不行,哪里需要修改下,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对了,那个NRF的遥控我使用的是买的模块

那个压缩包里是AD画的PCB和原理图

网友A:
直接传图片啊。

网友B:
下载线4根就可以了用sw模式就行了

网友B:
看错了,电机加个小基二极管吧,再加个磁珠,要不一旦成板就不好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传图片啊。

图片的话看不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错了,电机加个小基二极管吧,再加个磁珠,要不一旦成板就不好改了

好的,谢谢了,有什么致命的错误么?我主要是担心不能用,其他方面没多大的关系的

网友C:
感觉连接电机的那一段导线有点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线4根就可以了用sw模式就行了

3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连接电机的那一段导线有点窄了。

那是要加到多大宽度合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要加到多大宽度合适呢?

具体宽度不定,尽量宽。你的那四个“臂”上还可以加宽导线宽度。

网友:
和我设计的电路蛮像的,传感器也用的一样的,不过我做的是大四轴的。应该没啥大问题,楼上说得很好了,电源线和电机线加粗。

网友:
小伙子做的很好啊!哪个学校的?

网友D:
其实0603的原件也很好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0603的原件也很好焊的

主要是0603的在网上没找全电阻电容,要分到几个店铺买,太浪费钱了

网友:
6050可以画在对角线上不?

网友:
既然板子上马达还有那么大空间,线可以粗点

网友:
求教!!!你这个无线接收模块是怎样接入的?是直接插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