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L431怎么用

楼主(2013-02-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个类似于稳压管的用法,稳压电压可调

网友:
稳压管都不会用吗?再者TL431 datasheet里应该有典型应用电路的,你这个图从哪里来的?

网友:
这样接不限流,有多少烧多少。

网友:
仔细看一下器件手册吧。

缺个电阻啊。

网友:
楼主 不看手册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笨,看不懂,你看这图,不是这么接吗

那你8楼的图是那么接的吗?

PS:VKA就是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R22怎么计算?R23,R24怎么计算,这个算的对不

大哥,别算了。。。。。。

你先看看你的图和手册的图是不是一样

楼上胸低们已经提醒过你了,还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R22怎么计算?R23,R24怎么计算,这个算的对不

我说你这个图接错了,你还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R22怎么计算?R23,R24怎么计算,这个算的对不

百度里面一搜一大堆,不知道你有没有找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接,求用法,我实在不会,您给个提示。我本是搞软件的,不懂

16楼

字数补丁

网友:
J8,431是恒流源,你直接接电源当然挂了啊。

网友B:
看官方资料,很详细了!那里都有典型用法举例,要学会自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官方资料,很详细了!那里都有典型用法举例,要学会自主学习。

Input到VKA之间一定要有电阻,电源内阻那一点是不够的。

网友(2016-03-25):
虽然楼主被干掉了,但是大家的回答还是不错的。